[其他] 拆修 同安 车行交通灯 黄灯

楼主(2019-02-15):
交通灯。坏了。打开修一下。。楼顶有水表,楼下有电表,煤气表没有。

两个灯,
一个车行黄灯,故障为:部分不亮
一个人行红灯+绿计数,故障:计数坏

修黄灯,应该好解决一点

测试,部分不亮

翻过来后面,准备拆开看看

同安牌

拆。压在上面的

拆开,不用完全拆掉

分离外框

防水的东西(这个红绿灯还有一个外壳,外壳与刚才拆掉的外框相连,之间还有防水圈)

去掉

已经破处了,之前已经简单拆开检查过了

分离

内部

电路。由220进过牛变压后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没去研究,这不是重点。反正知道红绿灯是高压电就行了,淹水的时候不要靠近

检查不亮的灯

发现用手按住、某些灯,就能亮好几个。判断虚焊

没按住

按住

确实虚焊

修复怎么修复都懂,省略。。。。。(其实是忘记拍照了)

完成

灯板电压还挺高的

装回去

测试一下,功率还行,不会特别大。但是也能亮瞎眼。改造一下,放在电动车后面当个刹车灯不错的

网友A:
以为是大灯猪呢,没想到这么小

网友B:
废品站掏的、路边捡的、还是自个偷偷拆的?我找到一个挂了牌、号称具有处理 挣 福 废旧物品 资质 的废品站,估计就是拆解这些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品站掏的、路边捡的、还是自个偷偷拆的?我找到一个挂了牌、号称具有处理 挣 福 废旧物品 资质 的废品站 ...

如果是拆的话,我可能没有机会发这个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是大灯猪呢,没想到这么小

其实也挺亮的

网友C:
只看到了电源部分 信号变灯的不分在哪呢

网友:
红光低亮,黄绿光低亮的,F3子弹头指示灯最便宜,每颗才几分钱。我在供应那买过1千颗红光才几十元,但商家有点不给单买必须起批,只能再买大概500颗暖白好像80多元,然后商家才同意发货。到货后肯定够了,有的用几颗并联修理球泡灯具应急,有的修理充电宝和电源指示灯。

网友D:
修公家的东西?公家的不是坏了直接换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公家的东西?公家的不是坏了直接换的么?

外包,人家要修的啊

网友:
这个固障不多见啊!烧灯很多,驱动是317恒流!这电路大多灯厂在用,当然也有改电子驱动的!

网友E:
这故障明显是摔的,,,,

网友:
这一排排的,壮观

网友F:
要当刹车灯的话太N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当刹车灯的话太NB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A:
这个灯珠是几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到了电源部分 信号变灯的不分在哪呢

那些东西有专门的一个柜子装的。只是控制一个220伏电。直接送到红绿灯来变色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些东西有专门的一个柜子装的。只是控制一个220伏电。直接送到红绿灯来变色 ...

信号机干了12年这行当,一半时间修信号机,一半时间修电警,少量时间修监控,卡口,这里应该有同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故障明显是摔的,,,,

估计是吧,,,来的时候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珠是几瓦的

灯珠不清楚,,,反正连上变压器损耗那些一共就10w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信号机干了12年这行当,一半时间修信号机,一半时间修电警,少量时间修监控,卡口,这里应该有同行 ...

同行在此,刚干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