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红色的铁疙瘩,打开看看(ZENTORsACK报警碟刹锁)

楼主(2019-02-15):
路边捡到的红色铁(有可能是铝或锌合金)疙瘩,,,看到Alarm Disclock就先捡回去了。没仔细留意是什么。

铁疙瘩。

直接翻译过来是报警碟锁。

上面还有钥匙口

开始拆。

只有两个螺丝就打开了。设计了4个螺丝孔。

两个6角螺丝。

拿走上盖。

电路部分。

打开防水盒

电池仓。

一共6颗电池。没有虚假宣传。

6颗小纽扣电池。

警报控制部分。有一个电感和电容。还有一个陶瓷压电片,,,,估计这个就是用来感应报警的。下面大的陶瓷压电片用于发声(分贝真的很高。拆解的时候不小心触发了。耳朵都快聋掉了。)

电路板背后。打磨的芯片。

看看这一边是一个小开关。当锁被按下去锁上的时候,上面的金属杆就压到开关,设防。解锁的时候金属杆弹起,释放开关,撤防。

就这么点东西。。。。。。

电子部分拆完了,准备拆机械部分。

暴力解决。

没戏。把电路拿出来。,改造到自己车上找个地方装上。

楼主:
貌似也不便宜啊

网友:
碟刹锁,要是能用上单向一字防拆螺丝,估计防盗效果更好。不过没两三个大铁链锁,跟栏杆锁在一起管用。钥匙特殊的估计难配。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呀!

网友:
8年前我就在用了···当时大概90还是110了··某宝入手···现在还是好的··只是懒得换电池了

网友:
是锁闸的啊,第一见

网友:
我同事捡了一个全新的,拿去压文件了。。。

网友A:
铝或锌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或锌合金

谢谢指教。我看到灰白灰白的也感觉不像铁。但是一时半会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分贝真的很高。拆解的时候不小心触发了。耳朵都快聋掉了。”
声音大小也得100dB以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