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并详细解析长城巨龙1250W矿电,同时简单的谈谈缩水的部分

楼主(2019-02-15):
前端时间逛TB,发现有店铺在出售二手的长城巨龙1250W电源。价格还可以就顺手买了下来。这个电源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功率大,全模组,同步整流+DC-DC,还是80PLUS金牌,是矿工们的最爱。这两天闲了拆开看看,做工不错,但是跟网上最早版本的拆解图还是有点区别的,不少地方都有缩水。今天就把拆解的图片发上来请大家欣赏,顺便跟大家聊聊这个电源我知道的缩水的部分。

首先是外观,还可以,大大的龙字很帅气。我这个估计店家已经做了简单的清理,成色还可以。

铭牌型号GreatWall GW-EPS1250DA(90+),+12V分6路输出,每路240W,没有标注+12V最大联合输出功率。这个地方是这款电源最大的争议所在,按照其标注,大功率一点的显卡,比如GTX580核弹之类的可能就带不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后面的拆解可以看到,这6路+12V在电源内是通过一个铜条合并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款电源其实是单路+12V输出的。之所以这么标注,可能是为了符合ATX2.31标准。

卸掉顶盖的四个螺丝就可以拆开电源了,很方便。

风扇特写,悦伦的高速扇,双滚珠,满载风量和噪音都十分感人,还好这个电源是温控的,一般使用噪音还行。

电源部分整体图,很规整,做工不错

从市电输入端开始看吧,EMI电路齐全。没有MOV差评。这个地方缩水的部分是X电容引脚上的放电电阻,最早的是有热缩管包着的。另外,0.25W的电阻在这儿有点小了,1w的比较合适。

整流桥,GBU1508,15A800V,背面还有一块儿这里没拍,余量充足。

用来开机防浪涌的NTC和用来短路NTC以提高转换效率的继电器,以及PFC电感

散热片背面可以看到PFC开关管,型号是IXFH60N65X2,N-MOS,60A,650V,Rds(on) = 52mΩ。相当NB的参数,如此高的耐压导通电阻却比很多低压的管子都低。Digikey上要卖到68块钱一个。

旁边是PFC控制电路的子板,没啥好说的,啥都看不到

主电容,两个台湾teapo智宝450V270uf,合计540uf。最早的版本是两个420V390uf的电容并联。缩水了很多。这就很不厚道了,据我所知,要达到英特尔对于ATX电源保持时间要求,最低的配置也应该是0.5uf1W。原来的780uf还凑活,这缩到540估计很难达标,要能达标也是踩线的那种。

主开关管特写,型号IXFH34N65X2,TO-247封装,N-MOS,34A,650V,Rds(on) = 100mΩ。比上面PFC开关管的型号稍微弱点,但依然很NB,digikey上零售也是50一颗的货。这个电源最NB的地方也在这儿了,是的,这电源用的是双管正激拓扑,而不是其他这级别的电源常用的全桥。不知道长城是如何考虑这件事儿的,因为都到这个级别了,双管正激不一定比全桥更节省成本。大家也看到这些管子昂贵的售价了,对比全桥常用的TO-220封装的MOS价格根本不在一个线上。

副边电路概览,变压器没拍特写,看不出来型号

同步整流用的MOS管,IRFB3206PBF,也是个狠货,60V耐压,电流高达210A,Rds(on) = 2.4mΩ。正反面共使用了7颗,余量充足。这个数字很奇怪,因为不是偶数,可能是上三下四的配置。

DC-DC 子板,用来从12V生成3.3V和5V电压,所以有两个。电感用的是多股漆包线并绕的方式,用以提高在高频下的性能表现,这点很不错。

DC-DC 子板上的MOS,30V62A,Rds(on) = 9mΩ,每个板子上4枚,余量充足。

+12V输出滤波电容,清一色的台湾智宝。台湾智宝是台系电容的一线品牌,虽然比日化、红宝石之类的还差点,但不错了。

+12V汇流铜排,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6路+12V是焊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其实这电源是单路+12V输出

这里比之以前缩水的地方在于,最早的版本,+3.3V和+5V连接模组接口的线材是多股线,而且都有磁环,此处不仅缩水了磁环,多股线也变成了单股,虽然加粗了(目测是14AWG),但是余量总体来说缩小了不少。这里也可以清晰的看到空着的+5V连接线焊孔。

应该是控制电路的子板,没啥好说的。

拆解和分析到此结束了,模组线接口面板忘了拍照,不过那里也没啥好看的,只有几颗容量很小的电解电容,并没有像其他高端电源那样在这里配备大量的固态电容。不过可以理解,成本所限嘛。

总体来说,这款电源还是非常不错的。毕竟矿工们选择的也不可能是太差的玩意儿。只是后来长城可能发现其主要销售对象是矿工后,就进行了配置上的缩减,但除了主电容缩的太多有点吓人外,整体还是可以的。不过,购买的价值也仅限于二手了,全新的除了功率外实在是没啥竞争力。

因为矿难,这款电源现在大量充斥在二手电源市场,价格也有高有低。矿电这玩意儿大多都经历了高负载和长时间运行的折磨,体制差异巨大。除非是像我这样只是为了兴趣买来收藏或者给二奶机用着玩儿,否则是不太推荐大家购买的。尤其是想正经装机的,还是推荐海韵、振华这样的。

最后,祝大家猪年大吉吧~

网友A:
当500W的用应该够了,实际上咱们的电脑一般不到300W。

网友B:
这两个大电容,我看到其它的矿龙版本还是日系的呢

网友:
用料一般,设计中规中矩。

网友:
性价比,便宜是硬道理。

网友:
这电容叫智爆

网友:
二手还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讲解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拆解,请问多少价格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500W的用应该够了,实际上咱们的电脑一般不到300W。

是的,家用足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拆解,请问多少价格合适呢?

我没提价格就是因为价格范围太大了,如果你愿意淘,我见过最低90块的,我买的接近200,稍微贵了点。

楼主:
这外号好,过质保就智能爆炸哈哈

网友:
我170买的!用起来稳得一笔!!!

自己换了静音风扇!

网友:
现在电脑主力12v供电,所以主回路要效率还是要llc软开关或全桥移相

网友:
性价比很高,有心都收藏一个

网友:
这电源好啊 虽然是矿电 但是垃圾佬不会嫌弃的 直接上大功率电源 以后升级硬件就不用担心电源了~

网友:
这货现在闲鱼上好像也就120一个吧,之前心动也备着个的,模组啊,还没用过呢!

网友:
一千多瓦,太牛掰了,谢谢楼主分享
木分了帮顶,回头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大电容,我看到其它的矿龙版本还是日系的呢

嗯,好像有版本是红宝石的,但是容量比初版还是缩了好像。

网友:
我怕翻车就没买……看着这mos确实给力,都挺高端的。不过双管正激好像可以做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