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鸟电动车加电池

楼主(2019-02-15):
这个是小鸟原装电池,天能的。原来是5并13串,后来自己加了一串力神。有两年多了。里程现在20多公里。前些日子改电池,富裕了一些电池。打算再并一颗电池。然后就是测试,矬子里面拔将军。找2安培放电压降小的,只找了12节。最后拿出库存2只,全部放在负极两串。确实负极衰减大。跑了六公里,比原先加速有利力,再看看里程如何吧。

谢谢观赏。

网友:
点焊机亮了

网友:
点焊机超赞电池照片嘛密度综合征

网友:
电焊机玩的溜啊

网友:
这和特斯拉的方案一样啊

网友:
工具齐全,说干就干啊

网友:
哈哈,还好壳子里有空间,正好能多塞一排的空间。木分啦,回头

网友:
点焊机是个亮点,楼主很细心,焊接都很有耐心,折腾的电池组很好;其实有时候折腾一个动力电池组,比买一个电动车都贵啊,折腾的精神可佳可赞啊。

网友:
这并上去的电池参数应该不会一样了吧?效果不好吧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锂电池啊。。。。。

网友:
小板凳有年头了,油漆和样式跟我家的一样

网友:
那个便携式点焊机很抢眼 不错

网友:
我进来点赞点焊机的!

网友:
点焊机,漂亮。。。可以自己组装了。比成品好,还便宜。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负极衰减大的技术的。。。

网友:
LZ到底有多少炸药包?!
话说动态里都看不到这帖,新站还是老问题

网友:
不管楼主个多高,关键敢组炸药包

网友:
负极衰减大?难道因为保护板控制mos取电的关系?

网友A:
14串保护板不是用3.2V铁锂电芯吗? 记得3.7锂电13串是48V的,14串应该超4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串保护板不是用3.2V铁锂电芯吗? 记得3.7锂电13串是48V的,14串应该超48V了。。 ...

14串与48V铅酸电压正好契合。13串最高电压适合,但使用电压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