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iLi HB-Q05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02-15):
这个充电宝是5000毫安的,用小米4充电器给它充电,结果冒烟了。就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打开后看到里面有一个芯片,型号是eta9740。可以看到那个芯片,上面已经烧出了一个小黑洞。这个芯片可能要用到热风枪才能拆下来,目前手头没有热风枪,等后续入了热风枪以后,再准备把它修一下。

网友:
板子质量挺好的

网友A:
用烙铁堆锡,8个引脚很容易弄下来滴,就不知道芯片底部有没有热焊盘,那样就要用大功率烙铁堆更多锡咯

网友:
买个芯片钱加快递费都可以买块板子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拆啊,30w刀头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堆焊大法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配件更换

网友B:
钰泰科技推出了一款单芯片移动解决方案ETA9740,最大3A充电,2.4A放电,支持4颗LED灯显示电量,同时采用ESOP8封装,衬底散热,在小体积的同时达到最好的散热效果。

网友:
充放电一体芯片,香水充电宝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钰泰科技推出了一款单芯片移动解决方案ETA9740,最大3A充电,2.4A放电,支持4颗LED灯显示电量,同时采用ESO ...

反正是坏的,分别焊起8个引脚后,用大功率烙铁,按在芯片上面,估计能起来。但不知焊新的上去时,能不能也这样做

网友:
ETA9635的升级版,不过买芯片加运费不合算。底部散热的芯片,最好用热风焊台拆焊,

网友:
买不到这个芯片,同样的冒烟了

网友(2020-04-11):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堆锡,8个引脚很容易弄下来滴,就不知道芯片底部有没有热焊盘,那样就要用大功率烙铁堆更多锡咯 ...

有散热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