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七彩虹9600GSO显卡风扇清灰上油

楼主(2019-02-15):
同事电脑的七彩虹9600GSO显卡风扇启动缓慢同时灰尘较大,拆解清理上油打理。曾经高热电感脱落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13292

灰尘较大!风扇及散热器也不是原装的,好像已更换过三次了

取下风扇清理灰尘

透亮了

风扇转动阻滞

卡簧

润滑油干涸

缠绕的涤纶线

霍尔器件

清理轴套

加油通电测试,12V电流170mA左右。

网友:
风扇滚轴的,,好评

网友:
显卡真长寿,熬死的三个散热器风扇

网友:
这玩意该有十年了吧?

网友:
好老的显卡啊,现在看是不是都跑不过主流核显了

网友:
七彩虹9500GT上面的风扇吧

网友:
我曾经有过这个显卡 那时候是775平台的

网友:
凄惨红,果然很红......

网友:
这种原装散热风扇质量不错,一般定期加润滑剂,就可以。

网友:
也就电容用料还看得下去,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灰灰啊。。。。。

网友:
透明的风扇倒是没见过

网友:
清洁打理后还能继续服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