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年第一帖:罗技M100鼠标拆解

楼主(2019-02-15):
很久没发帖了,新年到,就发上第一帖
拆个罗技M100鼠标

个头不小,和上次中奖的螺丝刀比一比

底面

开壳

没有配重

PCBA

叩头的LED

记得罗技一直坚持用接插件

滚轮,光栅的

拆下来看看

两种微动

凯华的

传感器

板子全貌

结构都差不多

本帖over

网友A:
看起来不错的罗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的罗技了!

罗技不错的,用了这么久,就是滚轮有点黏手

网友B:
分立元件的,老款做工不错。

网友C:
罗技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立元件的,老款做工不错。

分立元件都是外围电路,处理器集成到传感器里面了

网友D:
喜欢光栅鼠标。

网友E:
拆了就把微动开关换了吧,手感好些。好奇楼主参加的啥活动?送的拆机工具很长草

网友:
光栅的要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技还是不错的

罗技的低端货都比较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欢光栅鼠标。

对,光栅的不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就把微动开关换了吧,手感好些。好奇楼主参加的啥活动?送的拆机工具很长草 ...

第一次在论坛中奖,安士X mini 24合一螺丝刀评测

楼主:
是呀,低端鼠标基本没光栅了

网友(2019-09-21):
S5085是什么引擎?比A3050好么?

网友:
买过n个罗技,没有一个能坚持完保修期的,也许是和我八字不合吧

楼主:
低端货,一般般l啦

网友F(2019-11-25):
M100是静音的吗?想买一些静音微动换办公鼠上,比如M90这种,大佬能否推荐一些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M100是静音的吗?想买一些静音微动换办公鼠上,比如M90这种,大佬能否推荐一些型号? ...

本人是菜鸟一枚,不过也有m100的老款鼠标,鉴于是光栅编码器,一直舍不得换,原装的微动和楼主图片的凯华不同,是欧姆龙比较低端的d2fc f 7n,用用很容易双击,其间换过很多国产欧姆龙微动,包括10m 20m 20m of 50m蓝点,最近有新入手了一款号称6000万次点击的凯华定制红壳红点微动,希望能有惊喜

网友:
这个鼠标不错,我电脑配这个用了好几年了,一点也没掉链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