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麦科信示波器的FFT功能试用

楼主(2019-02-15):
以前没注意,最近才发现的,还有这个FFT功能
看看效果如何吧

FFT就是快速傅里叶变换,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哈哈,我不是专家,不懂这个

就拿示波器自带的信号看看,1khz,2v信号,变换出来的样子
黄色是自带信号波形
橙色是变换输出结果

FFT面板

黑人窗——布莱克曼嘛!哈哈

矩形窗,感觉不出什么太大区别

改变变换输出结果的幅度为500mv

调节时基,可以改变变换结果可视范围,现在是20K,原来是2K

看着这个图像,但是没有具体数据,只有基频数据,其他点位的数据都需要自己测量
这下测量功能显出必要性了

看看第一根线的数据,我把第一根线叫基频
幅值△Y基本与屏幕左边上显示的一致,这个三角读作什么了,都忘了
第一根线的幅值是880mv,对应频率是1khz

第二根线的幅值是288mv,对应频率是3khz
好像理论上第二根幅值是第一根的三分之一,288/880=0.327
大致是这个结果

第三根线的幅值是184mv,对应频率是5khz
好像理论上第三根幅值是第一根的五分之一,184/880=0.209
大致也是这个结果

至于它是测出来的,还是算出来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希望是测出来的,而不是算出来的

改变可视范围基本也是这样

看了别的示波器的FFT功能,感觉这个示波器的FFT功能就很垃圾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网友A:
这功能看完还不懂,好像学过又给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看完还不懂,好像学过又给忘记了!

哈哈,那就说明这个知识对你来说暂时没用

网友B:
太高级,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高级,没玩过

哈哈,朱大哥只是不屑玩这些吧

网友:
好象类似频谱

网友:
你这波波才一千多买的吗,怎么现在要二千多呢,也想整个玩玩

网友:
没玩过示波器,不懂
好像频率高的更好

网友:
有道理,垃圾。发给我吧,别占你的地方

网友:
看不懂,建议快递给我深入研究一下才好了解和学习。

网友C:
记得是谐波分解,可以用来看正弦波纯不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是谐波分解,可以用来看正弦波纯不纯

哈哈,你说出了我看这个功能的目的

网友D:
谢谢分享。。。。。理论上,你做一个方波振荡器,只要功率够大,就可以把全世界的无线电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理论上,你做一个方波振荡器,只要功率够大,就可以把全世界的无线电干扰了。。。 ...

温总总想干坏事,破坏世界和平!

网友E:
这示波器多少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示波器多少钱一台?

我双11买的,大概1700元吧

网友:
理论上方波的谐波最丰富

网友(2019-12-05):
没玩懂,下次研究下写篇相关文章
:tongue

网友F:
没玩懂,下次研究下专门写个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玩懂,下次研究下专门写个文章

慢慢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