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三星VFD屏+DS3231做时钟

楼主(2019-02-15):
玩单片机的都会做时钟,以前用数码管和液晶做,数码管亮,简单,但是显示效果看着总有那种刺眼的感觉,液晶就是字体小了,所以一直都想用VFD来做,VFD的显示效果绝对不是液晶和数码管能比的,那种荧光,看着柔和,让人感觉心情安逸舒畅。
计划了很久,决定用以前收的几十片三星的8字屏,9位,十一段的屏,无内置驱动,交流灯丝3V左右,高压27左右,驱动用PT6312足够了。

使用DS3231时钟,计划的功能有,两组闹钟,支持贪睡闹钟,整点蜂鸣报时,DS18B20测温,支持温度补偿。

时间显示方式设计了两种,一种是单纯的时间,如12-00-00,另一种是时间+温度,如,12-00 20.5,两种方式在菜单内设置

功能设计中,原本计划了自动光控亮度,但是6312的亮度调整,只有前面4级占空比变化大,后面4级变化很小,光控效果不好,所以就没用,只是硬件上预留了相关电路,软件不做功能,亮度的控制使用手动调节,同时可以设置一个夜间时段,在这个时段内自动把亮度调到最低,避免夜间亮度过亮影响睡眠

板子做好了不能裸奔,所以想办法制作外壳,比来比去,从制作难易程度和成本考虑,最终决定使用4层亚克力堆叠的方法制作,亚克力使用激光切割,前后是2mm的厚度,中间两层8mm厚,板子固定在其中一层,为了美观,前面不用螺丝,直接用胶粘上

整体效果看照片,还是很漂亮的,所有参数掉电自动保存,不需要重复设置。

板子尺寸,12cm x4cm ,含壳尺寸,14cm*5cm

按键功能设置如下:
第一个按键,长按是开/关屏,短按是闹钟响时关闹钟,如果在纯时间显示模式下,短按是显示温度
第二个按键,短按是显示日期,长按是进入设置菜单
第三个按键,长按是显示第一组闹钟开关状态和时间,短按是亮度+1,进入设置菜单后各项+
第四个按键,长按是显示第二组闹钟开关状态和时间,短按是亮度-1,进入设置菜单后各项-

上传一张设置菜单定义
以附件形式上传代码

网友:
谢谢分享,过程有点简单。。。。。

网友:
做得挺漂亮得呀,谢谢分享

网友:
分享点什么呢  告诉我们怎么使用 ?   好歹来个原理图什么的吧!!!

楼主:
用手机发的贴,原理图和代码都有,需要的话找我拿

网友:
要是能自动对时就好了,比如WIFI对时或者电波对时,楼主出售套件么?

楼主:
自动对时想过,留的串口,不过后来想了下,时钟用的DS3231,精度足够了,所以代码里没写自动对时部分

楼主:
看有坛友说没有代码和电路图,我刚试了下把代码贴出来,提示超长,代码有将近3000行,所以想要代码的单独找我吧,可以Q 466403094找我

网友:
真漂亮 外壳好评

网友A:
楼主确定是首发吗。怎么看板子似曾相识,难道大家都喜欢这个布局,
变压器是定制的吗,壳子真不错 ,找个手机支架固定一下
当初4元的时候没多买点可惜了,现在被炒到12块了

楼主:
确切的说是改版过的板子了,你看到的应该是NJW1194前级的控制板,我也是用这个屏做的,也是变压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首发吗。怎么看板子似曾相识,难道大家都喜欢这个布局,
变压器是定制的吗,壳子真不错 ,找个手 ...

这屏最早的时候确实便宜,现在少了,基本上都是以前屯的多的在清货,价格12了

网友:
确实是挺漂亮的,下载仿造一个试试

网友(2019-03-31):
把屏的资料发出来呗,我也有几块,电路?

网友:
外壳做得很好!亚克力去哪里买?卖家会加工好吗?亚克力与板子如何固定(用标准的铜柱吗)?

网友:
楼主来张俯视图,参考下,谢谢

网友B:
中间两层8mm厚,是每层4mm厚?是不是空心的外框?

楼主(2019-08-28):
引用 网友B:
中间两层8mm厚,是每层4mm厚?是不是空心的外框?

很久没来了,外壳总共四层,前后2mm,中间8mm+8mm,中间两层空心的,用的热熔螺母做层间固定和上螺丝

楼主:
外壳结构看这个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