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只不知什么设备上用的很特殊的保险盒(Filter&Fuse Box)

楼主(2019-02-15):
一只不知什么设备上用的很特殊的保险
捡来的一只5A保险原以为只是一直保险没想内有乾坤
外观

拆来一看还有变压器?

掏出内脏

反面

5A保险丝

原来不是变压器是一只滤波电感

还有一颗16V1000uF电解电容

还有一颗二极管不知道在这起什么作用(经坛友提醒这颗二极管是反电源反接二极管起保护滤波电容作用)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有电感,电容

网友:
这是汽车音响电源端的滤波器。

网友:
画个电路图啊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一只带电感的半波整流电源。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防止反接,一旦电源接反了,电容可能要爆了;其实就是一个保险管加上电源滤波了。

网友C:
保险管大、变压器小
还剩6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防止反接,一旦电源接反了,电容可能要爆了;其实就是一个保险管加上电源滤波了。 ...

我看了下电路还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一只带电感的半波整流电源。

就是保险加滤波没有整流,那个二极管不是器整流作用的是防电源接反爆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管大、变压器小
还剩6M了

哈哈不是变压器啊是个电感哦

网友:
我也捡到个一样的,上面写着滤波器哈

网友D:
汽车用的 显示屏啊 什么之类的设备 可以在汽车启动瞬间保持设备不断电 也可用在音响 不过大多数cd自带了这个功能 可以应用在很多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是变压器啊是个电感哦

粗心了,壳子上写着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用的 显示屏啊 什么之类的设备 可以在汽车启动瞬间保持设备不断电 也可用在音响 不过大多数cd自带了这 ...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