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帖 N2800改装软路由

楼主(2019-02-15):
N2800 DIY改装
首先来给大家看下今天的主角N2800 3.5寸工控主板
脱衣看光光↓
背面↓
看完裸照心中暗喜,发现“她”还是比较纯,没什么多余的东西艹“她”更爽!!!

好,下面就看我怎么折磨“她”吧
主板上只有笔记本那种接口没有台式机SATA口而且是没焊接的,那就先在旧台式主板上面拆个SATA接口接上,把12V 4pin座拆掉焊到sata供电上面

经过测试这SATA供电口默认不带12v供电的,那就在旁边的12v供电上面飞线过来吧
端口焊上装上硬盘愉快的去装Win系统,系统安装过程就暂时跳过,系统安装完毕,一台低功耗主机就完成了。

啥?这就完了吗?

莫紧张好戏还在后头呢!

继续往下看吧
主板上面还有一个MiniPCIE接口,据了解这个是接MSATA硬盘的不是MiniPCIE口,经过一番的摸索
非也
此口非MSATA而是二合一口,通过跳线就可以实现MiniPCIE,跳线就在SATA口旁边,一共四个跳线
但是有一个疑问,两个功能只能二选一,那能不能两个同时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经过跑线路上面第一个跟MiniPCIE口23脚相连,第二个接25脚,下左是31脚,下右是33脚

根据定义了解到跟标准SATA接口定义一样,继续拆台式SATA口装在背面
然后固定,第二个SATA还差供电,经过测量发现在电源座附近找到5V跟12v就在那附近弄个电源座吧,电源座附近的12v不知道承受功率有多大,还是直接在电源座上面接出12v,硬盘需要的5v功率不大,直接在右边的点飞线就好了
好了,双SATA已经完毕,直接装上两个硬盘可以当NAS使用了!我是打算用来当其他用途,所以要利用MINIPCIE,有minipcie玩法就很多,可以直接接无线网卡,或者minipcie转sata,或者minipcie转usb3.0。我是直接转成pcie X1接口,然后再接千兆网卡,那这个主板就可以直接当软路由使用
我就是用这个转接板,还有一个螃蟹8111千兆网卡
Minipcie转接板上面还有一个USB数据线的焊点,可以分一个USB接口出来!
看我的成品效果吧
在VGA的固定脚上面焊接两根铜柱,这个位置刚好跟网卡螺丝孔位置一样

然后弄pcie转接板,如图焊接USB座方便插U盘读卡器
在bios电池座附近测量到有+5v供电,利用它给USB供电

四个脚用铜柱抬高主板,成为简易的一台双网卡主机
成品图:
最后给主机装上爱快软路由系统,安装方式直接在官网下载GHO系统文件,然后在其他电脑上面GHOST进去就可以了,比较简单,具体就不弄出来了
整个主机的成本如下:
N2800主板99元
MINIpcie转接卡 34.5元
Pcie网卡14.15元
杂七杂八零件约5元
读卡器内存卡(假卡退款不退货得到的)0元

总成本约153元

网友A:
这个改动不小,还不如直接买双网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动不小,还不如直接买双网口的

玩机,折腾下,字数补丁

网友B:
可惜了  没上WIFI 卡 MINI PCI 浪费了,   再加个USB 的无线网卡 扩展无线 就完美啦!

网友C:
牛人就是这么诞生的~~~~~~~~~~

网友D:
前两天刚修一个,南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  没上WIFI 卡 MINI PCI 浪费了,   再加个USB 的无线网卡 扩展无线 就完美啦! ...

爱快不支持无线,lede好像支持,不过支持的无线网卡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就是这么诞生的~~~~~~~~~~

谢支持,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刚修一个,南桥烧了

确定是南桥坏就换南桥呗,期待你换南桥帖子

网友E:
牛逼,那家的lede系统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逼,那家的lede系统好点?

用lede都可以,主要我是要流控+AP,爱快最好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lede都可以,主要我是要流控+AP,爱快最好选择

主要是家用,富强上网,弄了个D525工控机,那个系统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家用,富强上网,弄了个D525工控机,那个系统稳定点?

稳定性我觉得爱快稳定点,但是功能上没有lede强大,lede可玩性大很多

网友:
累,你需要乐扩,西霸之流的393raid卡,5转一,免插。前几年旧站我的帖子。

网友F:
主板上面那个不是PCI插槽预留位置么,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网友:
主板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上面那个不是PCI插槽预留位置么,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不改造minipcie,msata只能二选一,改造后能同时用

楼主:
一坛友,现在应该还有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改造minipcie,msata只能二选一,改造后能同时用

我的意思是主板最上面,那个预留了一排孔的的位置,不是pci插槽的位置吗,不是minipcie,这个能不能弄个pci插槽恢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主板最上面,那个预留了一排孔的的位置,不是pci插槽的位置吗,不是minipcie,这个能不能弄个p ...

用minipcie转pcie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