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西部数据320G 3.5寸蓝盘,坏块太多已无力回天,拆了

楼主(2019-02-15):
西部数据320G 3.5寸蓝盘,坏块太多已无力回天,干脆拆了

12年的货了

板子状态也还好

缓存和主控,这种板子貌似没有单独的BIOS芯片,不知道是不是集成在主控里了

电机驱动芯片

面板螺丝都拆掉,还有一颗在这里面

打开

一拆开就落灰了

磁头部分,由于机器读不出来,强行断的电,磁头都还在工作区

这个磁铁不错

固定盘片的小法兰,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质量很轻
掉在地上那声音非常清脆

拆除盘片

拆掉磁头

磁头还是挺复杂的

很多看不到的线,前端读写的部分金属片韧性很好

硬盘内部的干燥剂

这里也有一盒

最后只留了电路板、一整套螺丝、盘片、磁头上的一个轴承,小法兰盘 还有那块磁性很强的磁铁。
电机原本是想留下的,太紧了铐不下来,就没留下了,
学坛友做电磨吧,转的是快但劲小,又要改电路,没啥用
改成棉花糖机呢,我又不吃这东西.....

网友A:
电机可以做个高速风扇听声响

网友:
不错,里面做工精细

网友:
我有一块并口和一块串口3.5盘还没拆呢。不知道电路怎么改。

网友:
磁铁好玩,磁力也挺大,感觉不错

网友:
磁铁是真强,放冰箱上挂东西最好了,哈哈木分啦,帮顶

网友:
以前工作原因,修过不少盘。当然限于绕开坏区,c盘或d盘开头直问题的多!还有电机卡死的,有块主芯片虚焊的,补焊修复!有块很多坏块,清0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做个高速风扇听声响

需要一个好点的无刷驱动板,我以前网购过20多元的无刷驱动板,启动电机时无刷驱动板烧芯片。后来网购50多元的JY01方案无刷驱动板比较耐用。航模无刷电调我没敢买不清楚,需要配测试仪才能启动太贵,担心启动电机也烧无刷电调。

网友:
楼主,那个不是干燥剂,那个是空气过滤片,避免灰尘进去。

网友B:
老机当电磨好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头盘机构损坏了,一般强行断电磁头会在减速的最后自动回到起停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头盘机构损坏了,一般强行断电磁头会在减速的最后自动回到起停区 ...

不是机构有问题,测试的时候就发现坏快太多了,要说只有几个还无所谓,但它一扫描,还没一分钟,都没看到过有绿色的块,扫描到后面一段就扫不下去了,软件直接卡死,想着没救了是我强行断的电,然后拆开还动过磁头摆臂组件的螺丝

网友:
又得个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当电磨好用。

之前拿IDE的迈拓盘改过一个,转的倒是挺快,呜呜的
但劲有点小,只适合磨一下起子、螺丝那些的,磨刀和生锈的一些大点的东西有个时候会被压停

楼主:
哈哈,的确是,这个当镜子照的还挺清楚的,又不怕碎。就是不耐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的确是,这个当镜子照的还挺清楚的,又不怕碎。就是不耐磨

是啊,就是放一阵就更古铜色了,要是穿越回去,这玩意卖给国王,王后啥的,不过也没啥用,你想让国王赏你个房子倒是有,美女也凑合,就是穿的太多了,轿车就惨点了,时速拼不过轮椅,哈哈哈

网友:
09年的货,10年了,可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