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0元修复长虹3DTV55860i液晶彩电颜色失真问题

楼主(2019-02-15):
姐姐家的长虹液晶彩电真烂,买回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故障,在保修期内免费更换主板。去年夏天开始间断颜色失真,一直凑合看,今年春节前颜色彻底不正常了。此前也联系售后,价格比较贵果断放弃。为了看春晚,节前对它进行拆机,看看能否修复。在度娘上找了一些资料,也在坛内发了求助帖。有的说是屏问题,有的说是主板、电源板,更多说的是逻辑板问题。自己判断可能是电源板电容鼓包或者是逻辑板问题。第一次拆液晶电视,发现4块电路板,电源板电容未见鼓包,将逻辑板、主板的排线松开重新插入固定,试机,奇迹出现了——颜色正常了。上图

END

网友:
连接线的问题呢

网友:
还没有动过液晶电视的老鸟飘过

网友:
怎么不动排线自己就送了?还是有氧化现象

网友:
5555,我想起来我家里面的老电视,大屁股电视也有花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六,哈哈哈。

网友:
这水平,这技术,手到病除!

网友:
有台黑屏的海信42 查资料背光灯坏了一直没敢拆 老电视到修不少

网友:
主播阿姨 不错,也贴一个回敬。
       也有可能是主板虚焊。

网友:
前年我家的TCL也这样,去维修说是屏的问题,要换屏,回家自己把屏线重新插拨了一下,用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可以啊

网友(2023-01-01):
修好了就是高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