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买个无线网桥,家用!什么配置就够了

楼主(2019-02-15):
和父母一个小区住着,搁着一个楼,直线距离估计顶多300米吧

马老板那看了,除了水星做路由器的听说过,其他牌子都没听说过,来坛子里问问大佬

网友:
 ubnt 或 山寨ubnt

网友A:
多大带宽的 带宽小随意 大的话最好能5g中继

网友:
还是再申请一个宽带吧,有点远,中继很不稳定

网友:
300米有点远,还是算了

网友:
预埋根光纤过去绝对可以  我个人觉得无线不实际

网友:
如果两头能见的着,随便上个小抛物面天线就成

网友:
ubnt是最好的选择,一对也就100多吧,最近拆了2对不再用了,外观比较旧。

网友:
二手鱼上百米2或山寨的ubnt,ub可用2.3g。如果正对的话可用5g桥接,干扰少,速度快点

楼主:
谢谢各位,感觉还是算了,办个20M的宽带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感觉还是算了,办个20M的宽带得了

如果能直线可见, 配一对定向天线就可以了, 跑300M 没有任何问题。。  拿奶粉罐自己做一对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感觉还是算了,办个20M的宽带得了

明智的选择,300米太远,真搞下来,你会发现直接装个宽带更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直线可见, 配一对定向天线就可以了, 跑300M 没有任何问题。。  拿奶粉罐自己做一对也很好 ...

啥都看不见 没戏  我昨天趴窗户上瞅了个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都看不见 没戏  我昨天趴窗户上瞅了个遍

看不见就没戏了, 我做过一个 600可见的效果很好。

网友:
300米的距离无障碍物吗?想省钱就上山寨的AP,大都是高通9341的板子改的。效果可以,如果你要求网速和延迟较高的话无线不是解决方案。

网友C(2020-03-12):
引用 网友A:
多大带宽的 带宽小随意 大的话最好能5g中继

请教,我跟我哥们距离50米,他家300M联通宽带。给推荐个设备,ubnt  用2.4的还是5.8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我跟我哥们距离50米,他家300M联通宽带。给推荐个设备,ubnt  用2.4的还是5.8的 ...

用2.4G就行,但是要调到2.3G频率,因为现在2.4G的干扰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2.4G就行,但是要调到2.3G频率,因为现在2.4G的干扰太大了

纠结用水星的UBNT稳定不稳定

网友:
买个无线网桥

网友:
我用的国产网桥 就是9341的  5.8g  带宽300兆 有线端口是百兆的  300米可以实际传过去90多兆  稳定使用大半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