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闪迪240G固态掉盘

楼主(2019-02-15):
型号是 SanDisk Ultra II 240GB SSD 主控是88SS9190-BJM2,

SanDisk Ultra II SSD

產品信息 (更多產品信息)
120GB - SDSSDHII-120G-G25
240GB - SDSSDHII-240G-G25
480GB - SDSSDHII-480G-G25
960GB - SDSSDHII-960G-G25

當前的固件版本:
X31000RL

主控是Marvell 88SS9190-BJM2 官网芯片好象没有这型号。

我注意到没有短接引脚

88SS1084-1100
88SS10x8
88SS1074
88NV11xx Family
8SS1092-93

网友:
管他什么 马牌你又开不了

网友A:
我已经通过用微信跟闪迪公司官方客服反映过这类问题了,客服告诉我说会向上级主管报告的。另外 闪迪公司现在属于西部数据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闪迪已被西部数据公司收购了。昨天下午得到闪迪客服的回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通过用微信跟闪迪公司官方客服反映过这类问题了,客服告诉我说会向上级主管报告的。另外 闪迪公司现 ...

没保修反应也没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通过用微信跟闪迪公司官方客服反映过这类问题了,客服告诉我说会向上级主管报告的。另外 闪迪公司现 ...

而且 这个颗粒锁了CE 只有安国才能玩

网友:
麻烦你能看一下保修条例吗?
私自拆卸 改装 过保 或因不可抗拒的因素如【进水】等人为造成的损坏,你觉得厂家会给保修吗

网友:
锁CE能玩安国就玩安国呗,闪迪少部分闪存颗粒支持 银灿903 917 这类优盘3.0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通过用微信跟闪迪公司官方客服反映过这类问题了,客服告诉我说会向上级主管报告的。另外 闪迪公司现 ...

我的思路是马牌供应了其他厂会有工具流出就可以开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是马牌供应了其他厂会有工具流出就可以开卡了

就是马牌流出的量产工具太少了,有些都是很老的主控用的。较新的主控软件根本查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马牌流出的量产工具太少了,有些都是很老的主控用的。较新的主控软件根本查找不到 ...

我现在的问题是检测不到硬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制作优盘启动之后电脑识别给驱动。就是初始化

可能SANDISK SSD的不需要开卡。只用更新固件就可以的了。我最近在网上搜索 how_to_upgrade_sandisk_ssd_firmware。里面介绍是做一种优盘启动文件里面的格式是hex的存进去就自动识别升级的了。

网友A:
为了保守起见,能找售后就找售后。实在不行就自己尝试,由于固件较多一旦点错了的话。后果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守起见,能找售后就找售后。实在不行就自己尝试,由于固件较多一旦点错了的话。后果你懂的 ...

都拆了,估计不可以售后了,京东的货。点错固件也认。
其他人应该有这样的工具,可以擦写数据的,例如清零。

上网我找到一个写马牌主控的工具,是祥硕硬盘盒使用的,可以给马牌的主控开卡。我找了一个马牌主控的固态硬盘试试
发觉识别不出硬盘

网友:
发个邮件给马牌公司要求开卡

楼主(2020-03-17):
引用 网友B:
而且 这个颗粒锁了CE 只有安国才能玩

你的意思是安国的方案做成优盘吗?那就是64G的优盘啊,谁会使用4个优盘。倒不如找这个可以识别的固态解决方案实际啊。

网友C:
闪迪颗粒上2258xt可以开出一半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颗粒上2258xt可以开出一半的容量

那没有意思。一半。都不想动吹焊机

网友D(2020-04-22):
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主控,同样的颗粒,同样的掉盘。。

请问一下,现在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主控,同样的颗粒,同样的掉盘。。

请问一下,现在怎么处理的? ...

目前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