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老式移动村村通电话卡

楼主(2019-02-15):
10多年了吧,话机坏了,更换新话机只能去移动更换普通SIM卡,旧的拆拆看看,外观比SD卡稍长,针脚也很想SD卡的,插读卡器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什么电话用的啊上图看看

网友:
原来就是个带套的SIM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话用的啊上图看看

应该是那种移动式的电话,但长的和座机一样的,里面使用的也是插卡的,但是插的卡模样很奇怪,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话用的啊上图看看

长的跟座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