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O ZUO NO DIE ,创维电视又坏了,折腾原装的主板 飞线电阻

楼主(2019-02-15):
年三十修好的电视又坏了,以前换过主板,换过  电源板电容

现在开机蓝屏,遥控 ,按键 无反应
测量电源板 电压输出 正常,没有电容鼓包

将原装主板换上,可以开机 ,遥控,按键正常
但是原装主板也有问题,会隔段时间重启。所以换过主板

原装主板 出厂就维修过的
飞的电阻 ,我决定将它断掉看看
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脑子秀逗了

NO ZUO NO DIE

断掉了,结果 将个贴片的 脚弄掉了

不开机了,不开机,不做不死啊

接上 电阻飞线,也不开机了。

查了下这个是个电感 ,FB 的标识。

料板上找了给 贴片电感  B 的标识

去掉 破损的 电感 清理焊盘

焊上电感后, 不开机

飞线 接上电阻,可以开机了。

真是无聊的折腾。
现在 贴片真是难修理啊。

NO ZUO NO DIE
还是回到原路上了。
没有力气折腾了

网友:
这电阻会不会温度过高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问题吧

网友:
电容吗?不稳定的

网友:
没搞明白原理,别轻易动原来的飞线,也可能设计缺陷,后补的零件!

网友:
原装主板就这么大一个外挂零件吗?

网友:
所以说,到点的机器,故障会不断来。,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其实你这个可是试试刷程序啊

网友:
我的一台TCL,也是重启,修不了。

网友:
真是悲剧,看电视都不省心

网友:
大神就是这么炼成的。

网友:
谢谢分享。。。隔段时间重启,几乎肯定是热稳定不好造成的,仔细检查下。

网友:
设法加个风扇吹主板,看还重启不

网友:
现在的贴片元件越来越细,感觉比芝麻还要小,眼神不好真的很难焊上。

网友:
飞电阻还是飞胶。。

网友:
出厂就有  也真是奇葩了

网友(2019-07-30):
质量是一年不如一年呀

网友(2020-11-20):
我的也是重启,说换版,200-400,破电视卖都卖不出100

网友:
好丢了,这样折腾还不如重新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