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购一把EXPLOIT多用螺丝刀

楼主(2019-02-15):
平时主要负责装修售后维修,打小膨胀管是最常干的事,用这把螺丝钉 敲膨胀管 上螺丝一把工具就搞定,偶尔还可以当棘轮扳手用 不过有点重。

变形后没有卡扣固定 完全是靠两边的固定螺丝拧紧的,不太靠谱,有时间我要自己改造改造

里面自带各种披头套筒

手感还是很重的 感觉太重了点

网友:
质量怎么样,估计一般般吧~

网友:
设计的不错,小锤子还能开核桃

网友A:
这种手动的拧螺丝效率太低,还是配一把电动螺丝刀给力。

网友:
便携工具,不错不错,看楼主提到关节的位置没有档位,确实差一点,如果有个档位肯定要方便的更多

网友:
觉得螺丝刀太重了,旁边的香花生不错

网友:
10块钱包邮才考虑
还是电动螺丝刀比较爽

楼主:
我有电动螺丝刀 用过99的奥尼动力 后来换了博士狗 现在用的得伟7.2v的。不过其实拧膨胀管的时候就拿几下,最关键的是要敲平的时候实在不方便,这个螺丝刀也蛮贵的70块。也是考虑了很久

网友:
有点意思,没见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电动螺丝刀 用过99的奥尼动力 后来换了博士狗 现在用的得伟7.2v的。不过其实拧膨胀管的时候就拿几下, ...

电动的碰到锈死的也搞不动,这个应该可以,不知道强度怎么样?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动的拧螺丝效率太低,还是配一把电动螺丝刀给力。

要包邮送吗?

网友:
能拧能敲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的碰到锈死的也搞不动,这个应该可以,不知道强度怎么样?给个链接看看 ...

链接发不来。你直接淘宝上搜索拓为多功能螺丝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的碰到锈死的也搞不动,这个应该可以,不知道强度怎么样?给个链接看看 ...

就这个啦咯啦咯啦咯

网友:
挺好的 工具。考虑进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发不来。你直接淘宝上搜索拓为多功能螺丝刀就好了

非常感谢,我去瞅瞅~

网友:
还有这么高级的螺丝刀,谢谢分享,适合自己用的就是最好的,恭喜楼主淘到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