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标致2008左前门车窗控制器拆解

楼主(2019-02-15):
今天遇到司机位的车窗升降不了,话不多说直接开拆

2008的整体外观

脱掉衣服

侧面

把最后的遮羞布也撕掉

内部结构

全裸
拿去4儿子修叫换个这个,几大百呀。拆开后看看没什么问题啊,估计问题只是暂时解决了。

网友A:
还用金属触点,现在好多车都用导电橡胶触点+控制器,电路也省略了,开关串电阻,靠控制器接收到阻值不同的信号来辨别驾驶员意图

网友:
拆完解决问题了不?哪里问题啊?

网友:
这个算简单了,之前看坛友拆的还带有IC芯片

楼主:
检查了 ,不是控制器的问题。现在问题出在升降电机模组上。正在找资料自行处理中。据说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修复,等会去试试

网友:
謝謝分享,金光燦燦的討人喜歡。肯定貴了哈哈。

楼主:
刚试了,通过按下5秒,上5秒可以解决。我大概按了10秒左右,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很多时候是需要借鉴和学习和研究的!

网友:
出故障前电瓶断电了吧

网友:
学习一样就可以了,模块并没有坏。

网友:
鼠标里面的“大号弹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用金属触点,现在好多车都用导电橡胶触点+控制器,电路也省略了,开关串电阻,靠控制器接收到阻值不同的 ...

橡胶那个是一层碳膜,质量差好多,以前任天堂的游戏手柄常出现弹不起来的情况。。。
你说那个串电阻就更垃圾了,彩电上按钮用的原理,电阻分压,然后通过adc采集。用一个IO口解决几个按键,节省io,布线,元器件等成本。
比如电压3.3V,串三个,分1v,2v,3v,通过adc识别不同电压,确认按键。问题是,随着时间流失,电阻老化,触电老化等问题,导致分压电阻桥出现偏差,容易误判。这个问题在彩电上尤为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用金属触点,现在好多车都用导电橡胶触点+控制器,电路也省略了,开关串电阻,靠控制器接收到阻值不同的 ...

那是小电流控制式的,一般是带四门一键升降的才有
这种还是最简单那种

网友C:
为什么驾驶位置车窗的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驾驶位置车窗的不一样呢

就驾驶位的玻璃是简单独立操控的,其他三个是复试操控的设计,司机和乘客都可以操控。

网友D:
往上拉,再拉。拉到不能拉。坚持,坚持住。
往下按,再按,按到不能按。坚持,再坚持。
看看是不是好了。4S店,有些该信,有些不该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橡胶那个是一层碳膜,质量差好多,以前任天堂的游戏手柄常出现弹不起来的情况。。。
你说那个串电阻就更 ...

任天堂 的GBM 也是硅胶 的。很耐操!!!!不只是耐用!!!楼主这个主驾侧的窗就是一键升降的。就是用硅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任天堂 的GBM 也是硅胶 的。很耐操!!!!不只是耐用!!!楼主这个主驾侧的窗就是一键升降的。就是用硅 ...

我还是信任机械的,比如黑轴,茶轴。

网友(2019-05-19):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信任机械的,比如黑轴,茶轴。

瓷轴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上拉,再拉。拉到不能拉。坚持,坚持住。
往下按,再按,按到不能按。坚持,再坚持。
看看是不是好了。4S ...

你那是车窗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