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暴拆 PHILIPS 5W小螺口LED灯泡

楼主(2019-02-15):
PHILIPS 小螺口LED灯泡---办公室重装换了灯具,小螺口LED灯泡无用武之地了。拆开瞧一瞧,不拆不知道,一拆要上非和平手段,还真是开眼了。。。。。。。

PHILIPS 小螺口LED灯泡

大口也小口对比

参数一样

老办法去灯罩----在三个卡扣处锯三道掰开

也是七棵灯株

大口与小口对比 ---大口灯株大,小口灯株小

灯罩一样大,可以互换

焊掉连接线,去掉小灯盘(铝基)

以为下面散热片可抠下来---没成功,用非和平手段,原来是个“碗”

开眼了---散热碗

正面

侧面

后面

碗盖与碗紧密镶嵌被塑料外壳包裹。外壳上也三个有环型扣卡紧

上锯--动大刑

合家欢

盖碗分离

盖碗分离

复员

驱动板背面

驱动板正面

驱动板近景

驱动板近景

驱动板背面

驱动IC---BP2831K---产品主要卖点(互联网提供)
1.对生产工艺和PCB环境(高湿度等)要求更低,不会因漏电而触发OVP
2.低成本,元器件少
3.内部集成动态温度控制技术(不可调节)
4.对于灯丝灯的应用,频率可以更高,电感量可以更小(最小关断时间从4.5uS减小为2uS)

通电测试

带罩通电测试

带罩通电测试

总结:PHILIPS这款灯做工还真不错,小螺口用不上。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正品PHILIPS灯具做工不错

网友B:
电路板和灯板可以利用,替换掉其它球泡灯原装的阻容方案。

网友C:
小螺口可以用在烤箱和微波炉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螺口可以用在烤箱和微波炉内

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和灯板可以利用,替换掉其它球泡灯原装的阻容方案。

你的建议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PHILIPS灯具做工不错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套个大罗口的灯头

网友:
求赠送,家里好多几个灯都是这种E14口的。
^_^

网友:
楼主太暴力了好好的灯就被你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有点大。

我记得冰箱也是这种小螺口,大了可以把灯罩拆了,实在不行嫁接吧,偷懒就扔那里,什么时候需要拿来用,比如DIY一个镜前灯台灯之类的

网友D:
质量不错,值得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不错,值得撸

还行。。。。。。

网友E(2019-05-14):
楼主发个莲接给我吧谢谢

网友F:
居然不是阻容,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个莲接给我吧谢谢

不是在网上买的,是由别人买的,没有连接地址,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不是阻容,差评!

只有电阻没有电容。

网友G:
竟然有铝散热器,做工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有铝散热器,做工真不错。

铝散热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