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创新INSPIRE T7700音箱的电路板

楼主(2019-02-15):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音量控制那个线控,难道直接用电脑调音量?
前一天去的时候音箱还好好的,成色也不错,不想要,也懒得拆,天寒地冻的,
这天去了发现已经拆掉了,没掉件,就拿下了。做工真是好呀!补充一下,两个功放芯片,左边的是TDA7378,右边的是TDA7372A。
原以为原价700左右,结果好像过千?考虑拿来做个桌面功放吧,13.5伏交流挺好配电源的。

这是背面,接口还好,没有光纤口,

还挺新的呀!

电路板这样,大块铝还好没被拆了,不然几个管子就没了。

集成块,没查。

这个应该是电源部分的,

带创新标的一个芯片,

这里面还有,电容有点歪,而且好像不是拆歪的,

这几个像是运放吧,

红黑是低音喇叭的线,

就一个输入电源,25伏的,看来电源用12伏4安左右的直流电源比较安全吧。

开始不想拿就是因为怕电路不怎么样,看清了就必须拿下了。

网友:
不错啊。功放还是比国产一般的强啊。

网友:
恭喜得宝,不错不错,可以好后利用

网友:
创新音箱做工不错

网友:
创新的东西都不便宜的~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电路板,很整洁。

网友:
这货贵在哪里呢?

网友:
创新音响不错的我现在用的就是音质很好

网友:
创新多媒体音箱音质是同类型里面比较好的

网友:
没有看清功放集成块啥型号,只看见4556

网友:
功放芯片打着创新的标,看形状可能还是TDA的贴牌而已。

网友A:
功放就是其实LM187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就是其实LM1876吧

补充一下,两个功放芯片,左边的是TDA7378,右边的是TDA7372A。

网友(2020-07-11):
创新的货有质量保障的,放心使用

网友(2024-07-05):
没有线控器能用吗?如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