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解TOTO分体马桶CW981NB/SW981B排水阀维修慢漏水

楼主(2019-02-15):
家中内外卫生间都安装了TOTO同型号的马桶型号为 SW981B。 昨天夫人反映马桶有呜呜的怪声音出现,昨晚冲水观察了一下。发现是冲水结束后,没能彻底断开水有慢漏水的情况。当存水弯中水量过大就为流走就会发出怪声。马桶也使用近十年,现在才出现问题也算好的了。今天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当年装修,价格因素选的TOTO分体。也不丑,全包的。外观和圆润,全包式底部裙边,存水S弯看不到。

釉面是真不错,广告说是釉面智洁技术,污物难难以黏附,清洗方便。夫人每次打扫也就只是用刷子刷一下,从不动用化学清洁制品。

3,6升的冲水量,冲落式

揭开盖,先检查是不是水位太高,高过溢水管的问题。正常,再检查是进水阀还是排水阀漏

这个最简单,把进水三角阀关闭。进水关闭后不漏了,就铁定进水阀漏了。还漏的话,都可能有问题

我这个关闭进水后还在慢慢漏,最大可能就是排水阀出问题

某宝上看一下水件的结构,下手时有个数。
进水

排水

应为是分体结构,察看进水阀需要加长的套筒扳手,手头没对应工具。还是先检修排水阀,取点热水浇一下补水管接口,天冷怕接头材质开裂,备件不好买。某宝看了一下,排水阀要一张毛爷爷。

把排水阀逆时针转到50度左右,就能把排水阀的主体从底座的分离。小鬼子这设计真不错,无需动用工具就能维修。不然把上下部分分离后才能拆动到底座

直接就能取出了

研究一下3,6升冲水的区别

6L冲水,中间塑料柱拉起

3升冲水量,外侧塑料柱拉起

底部就是水堵,排水阀漏只可能在这里出问题

都取出来了,不全拆开了也太对不过去了

4卡扣固定的按键上盖

3,6L冲水键

按键对应下方的杠杆,提拉起外侧塑料柱或内侧塑料柱

2杠杆固定在补水管上

松脱开卡扣

补入的水冲中间开孔流出

L形水流通道

后面不通的

水堵由硅胶材质的密封垫和塑料C型卡扣构成

浇点热水,撬起

取出放水时被提拉的塑料柱

内外两根

排水阀的全部构件

清洗过后重新组装

注意各处细节,绝对不会装错。卡槽

调节冲水量的刻度指示

细节:补水柱2端宽度不同,不会装错

漏水只可能在水堵一端,正好在百度上看到一篇维修经验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7082dc1c08904ee40a89bd32.html。和我的状态类似,直接取经了。

密封垫时间长后收缩度不行,于中心塑料柱之间漏水

生料带卷上6,7圈

原样装回

就用了点生料带,看看是不是有效。

按会

套上补水管

测试,很有效。冲水结束的封口下落声很大,进水结束也不慢漏水了。

网友:
为勤快的LZ夫人点个赞!

网友:
这杰东东拆的详细,不过我家还是蹲式的水箱,没有楼主家的高级。

网友:
太详细了,都看花眼了。。。。

网友:
嗯,说明非常详尽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大品牌的质量是好

网友:
密封件的问题

网友:
toto呀,高级货,用这么久也值了

网友:
结构和常见的不一样

楼主:
主要是省心,釉面质量高,不必多清洁

网友:
水质真好,水箱里很干净。

网友A(2020-12-11):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赞楼主的动手能力。我家这个的问题,是进水高于溢水位的问题,还没找到啥原因。楼主的拆解应该会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赞楼主的动手能力。我家这个的问题,是进水高于溢水位的问题,还没找到啥原因。楼主的拆 ...

溢水是进水阀闭合不严实所致,是阀堵硬化造成,可以把胶质阀堵翻面来用,也可以换新进水阀。

网友(2021-03-27):
我家的也是这型号的马桶,最近发觉没有半排水和全排水的功能,按着上盖按钮就排水,基本是松手即关,按住全排按钮冲水量大些,按半排按钮水量小些,但都是松手排水口就封住,记得以前新的时候按一下松手水都可以继续排完才停的,我把排水阀拆下来检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我看楼主拍的照片,那个说用来调节排水量的在中间的蓝色的小水盘的东西,在产品示意图那里,跟实际拍的图片对比,方向是相反的,一个向下,一个向下的,我家的跟楼主家的方向一样,按道理装反应该不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高手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