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坛友知道 怎么给 天猫精灵-智能插座改变名字?

楼主(2019-02-15):
过年五福活动给了个卷,于是就买了个方糖加智能插座套装89块
玩了一天还行,就是连接的插座无论插的啥,只能说【打开/关闭】【客厅/*】【插座】
可有坛友用过这个产品知道怎么给插座重命名吗

楼主:
额。刚发完贴。自己找到了。原来设置的第一个位置是可以选择的。选成灯就行了

网友:
反正好像没办法自定义名称了,试用了下送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刚发完贴。自己找到了。原来设置的第一个位置是可以选择的。选成灯就行了 ...

可以用自定义命

网友A:
打开天猫精灵app,右下角点击“我的设备”,然后选“智能插座”,点击第一项“连接设备”,进去后就可以选要变更的设备名称。当然如果设备比较特殊,里面是没有名称选项的

我这个就是用来控制电饭煲的,所以改名叫“电饭煲”,现在都是用天猫精灵开插座接通小米电饭煲的电源,然后再用米家控制小米电饭煲预约煮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天猫精灵app,右下角点击“我的设备”,然后选“智能插座”,点击第一项“连接设备”,进去后就可以选要 ...

热心坛友,请看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