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OC M2870V显示器不亮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2-15):
AOC M2870V不亮了,这是一台28寸1080P显示器,MVA面板,二手购入,一年前就经常出现偶尔黑屏的故障,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随机黑屏10到20秒,然后正常。这次的问题是开机正常,大概一分钟后黑屏,再左等右等都不亮了,遂拆之。

拆解很简单,先顶住底座卡扣,使劲往下拉,底座即可拆下,拧下底座处的唯一一颗螺丝,再用一字起在屏幕周围一圈撬开卡扣,即可看到内部结构。

屏蔽罩是用胶纸粘上的,拿开后:

拿掉电源板上的黑色塑料纸:

驱动板正面:

驱动板背面: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电源板上的电容:

楼主:
拆开后再装上,并没有出现奇迹,干脆刚插电也不亮了,我原以为是哪个电容怀孕了,看来并没有,请教下大家是哪个的问题?

另外,显示器的指示灯是正常的(无信号时是橙色,来信号时是黄绿色),就是屏幕不亮。

网友A:
你把电解电容的容量测一下先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查起,看看信号线的物理连接是否都是正常的。

网友:
逻辑板或高压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电容失效不一定非要怀孕才坏  见过一个锈断腿的电容 外观根本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解电容的容量测一下先

谢谢告知。那么测容量一定要焊下一条腿吗?

网友B:
用电筒照屏幕看看,可能背光坏了。黑屏时电源灯亮的,电源板估计问题不大,最多背光高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筒照屏幕看看,可能背光坏了。黑屏时电源灯亮的,电源板估计问题不大,最多背光高压有问题 ...

还真是这样呢,手电筒照能看到字,那应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筒照屏幕看看,可能背光坏了。黑屏时电源灯亮的,电源板估计问题不大,最多背光高压有问题 ...

以前修手机经常遇到这种,屏幕不亮但是有显示,就是用电筒照着看才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筒照屏幕看看,可能背光坏了。黑屏时电源灯亮的,电源板估计问题不大,最多背光高压有问题 ...

另外,这个显示器是LED背光的,不是LCD背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样呢,手电筒照能看到字,那应该怎么修?

是不是背光驱动坏了?量一下背光驱动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背光驱动坏了?量一下背光驱动的输出电压?

到哪里量?我小白啊

网友D:
28的1080P,颗粒感应该很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的1080P,颗粒感应该很强了吧

习惯就好

网友:
什么牌子mva

网友:
背光坏了,背光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灯条坏了。不难修胆大心细就可修好

网友:
看起来像是背光问题,检查下灯两边电压,看图片电源板接的灯带(一组灯带一般两根线)。灯带一般都是屏幕上下两边各有两条灯带,每条灯带2根线接出来的(有些屏幕就一条灯带),测下对应接口电压,电压正常就灯带坏了,马云家买来自己换上去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样呢,手电筒照能看到字,那应该怎么修?

背光问题先测背光高压输出,如果完全没电压也不一定是电源问题,有可能驱动保护了。可能性更大的是背光LED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