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窥灯源DIY问题

楼主(2019-02-15):
不知道这里是否可以发淘宝链接。应该可以的。
从淘宝搜索了好久好久,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东东

但是这个东东有个问题就是:
1,用7号电池,不便于长期使用
2,最主要的,灯头只是一个草帽LED灯头,亮度不够

所以问题来了,1,大家有没有方便的可以改锂电的方案?最好有现成的产品?2,关于灯头,有没有好的改进方案?草帽灯的最大最亮的可以有什么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灯头不能太粗,最好15mm以内直径。
网上的小手电直径都太大了)

网友:
自己做不就行了

网友A:
有2W或者3W的LED,自己用软线做一个就行,这根软线最好里边是两根单芯的1mm的铜线,直接焊接在一头就可以,尾部接一个USB插头,直接插在充电宝上就行了,不用了就拔下来。

网友B:
如果是直的可以使用导光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W或者3W的LED,自己用软线做一个就行,这根软线最好里边是两根单芯的1mm的铜线,直接焊接在一头就可以, ...

2W或者3W的LED散热会不会是问题?因为需要头部直径很小才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直的可以使用导光棒啊

现在用的导光纤维,还是进口的,价格贵的要死,一条一米左右长度的要好几百块呢。国内没发现替代品,曾经买过那种星星灯类似的导光纤维,但是好像是纤维是塑料的,导光性很差,还不耐高温(灯泡温度)。

楼主:
主要是需要考虑散热啊,有成品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