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3块6买的皖东时来48V/12AH电动充电器KA3842+UTC358方案

楼主(2019-02-15):
这个充电器3块6毛钱买的,全新。还要什么自行车,收到马上拆了给大家看看值不值3块6.
包装还可以,文案设计的也不算山寨:

正面一抹绿:

背面,非常新19年2月份才出厂的:

还有一个小风扇:

两个指示灯:

拆开,小风扇里面:

板子正面:

就是3842+358方案

仔细看整流二极管只用了三个,这也太省了吧
还有一个直接空着:

3842芯片,看不出来是那个厂家的:

UTC的358芯片:

开关管用的是:5N60C

发现旁边的电阻有损伤
做工确实不怎么样:

毫无疑问保险丝也是不可能有的,直接没焊:

背面:

很多地方有手工焊接的痕迹:

元器件的引脚也没有修剪:

非常差的电源线:

好了拆机结束,不过话说来3块6能做成这样可以了。

想改个可调电源,再原先的板子上改比较麻烦,想问一下能不能直接买一个DC-DC可调模块,直接变成可调电源

网友:
沙发路过,这么便宜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颜值很高!
只是,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有点小~~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低的价格完全不科学,是不是赃物呀

网友:
有打广告的嫌疑?????????????

网友:
三个整流管怎么组成全桥呢?这是一个问题呀。

网友A:
谢谢分享,也买过类似的,内部板子良莠不齐,暂且做工不论,疑问是:

1、不知哪来的这么多旧板子?
2、包邮后有利润吗?光一个新塑料盒子也要成本哇

网友:
这个明显漏焊了个二极管吧,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个半桥

网友:
像是旧板子吧

网友:
半波二个二极管,全波四个整流管,三个怎么全波整流?只能作为半波用。

网友:
板子是二手的,要改可调,玩玩还可以,真正要用,这板子不够好啊。

网友:
旧板换新壳,还少安装了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反修板,补焊过,二极管漏装,如果要省,装一个够了!三个和1个一样的!

网友:
3只二极管,半波整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也买过类似的,内部板子良莠不齐,暂且做工不论,疑问是:

1、不知哪来的这么多旧板子?

厂家收来的整箱整箱的旧的坏的!如果是市场里回来的杂七杂八不整死人,当然如果螺丝孔就中间二个,间距一致也行!以前也给厂里修过光板,他们供应件!1元一块,修加调试好电流,各种问题,不限炸机的,萧叫,电流异常,电压异常,风扇响,炸电容,不起动闪灯.....,有些问题还是反馈设计不好自激,我去时角落里堆了3千多个拆了壳的

网友B:
也买了个同款的,但是,没这么便宜。包装上说的双定时,没看出来在哪里?

网友:
蛤!山寨翻新的山寨 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啊 废品站买大牌子的用的了3块钱吗?

网友:
虽然是新瓶装旧酒,拆件用用就够本啦

网友:
家里好几个了,都是线露铜了就归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个同款的,但是,没这么便宜。包装上说的双定时,没看出来在哪里? ...

包装上都是吹的,都是旧板子装个新壳子,里面的板子都可能各不相同,哪里还管得了那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