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H6660电吹风不加热维修

楼主(2019-02-15):
好久么发帖了,再不发帖是不是要被拉黑了,,刚好家里的小飞科吹风机突然不加热了,拆开修修。
此款小吹风机网上购的,比较小巧,下面的纸是a4纸,可以看到还没一张纸大。

1、全貌,尾巴挂钉子上的已经断了。

2、铭牌印在手柄上,手柄可折叠。

3、前面的出风口可以拆卸,只有一个扁口,简单实用;后面的风扇防护罩先撬下来。

4、上面的装饰保护罩(两种作用)撬下来,这种卡扣我每次都能拆坏,是手艺欠缺,还是这种设计不合理?

5、后面可以看到扇叶,只有四片,算涡流的不?

6、少拍了螺丝,Y型的螺丝,好在家里有廉价的组合螺丝刀(混数码之家的谁还没这类工具),拆开手柄。

7、折叠手柄的卡扣,三个档。

8、手柄拆下后,撬开机身顶部的卡扣,可看到风筒,短小精悍。

9、风筒及出风口的防护网。

10、拿下风筒露出来防护筒,该是云母隔电材料吧。

11、轻轻拿下防护筒,露出来内部结构,两组电阻丝,一组全功率高温的(前面那组稀疏的),一组低功率恒温的(后面那组类似电炉丝的螺旋的)。

12、找到故障点,就是高温那组加热丝端部烧断(挂在下图那个挂钩那里),高温的有两根加热丝,并联在一起挂在勾上。修复方式采用拉长最后半圈的那些波纹,然后挂上。

13、连接加热丝端部的挂钩,已经氧化,感觉这种连接容易造成虚接,但是修好后也没敢用力捏紧,防止断掉。

14、烧断的端部加热丝。

15、拉长加热丝并联挂到连接点上,用镊子轻微捏了一下。

16、下面是一些其他的原件详图。

开关(四段式:关、凉风大风、恒温低风、高温大风)

开关上还连着一个安规电容,我是非专业人士,不知道具体作用。

一只负离子发生器,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加热丝的支架上固定的高温保护器。

修复后试了下机器,暂时没问题,希望能用一段时间。按照倒序装回去就行了,这个难不倒来数码之家逛的各路神仙。
电吹风算是非常简单的电器了,除非电机坏掉,基本没啥大毛病。
谢谢各位看官。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发上来图这么大。

网友A:
K,故障和我的一个飞利蒲折叠吹风筒一样哈!这飞利蒲用了十多年,确实耐操现折叠手柄裂了被我用胶水胶死了不折叠了,加热丝断头我是用焊锡焊上去的,不知会不会高温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K,故障和我的一个飞利蒲折叠吹风筒一样哈!这飞利蒲用了十多年,确实耐操现折叠手柄裂了被我用胶水胶死了 ...

肯定不会融化。

网友:
接触电阻太大导致高温。

网友:
好像很多都是这故障

网友:
图大好,治疗眼花

网友:
应该夹紧压在一起吧

网友B:
找一铜细管子,适合套在发热丝和接线端上的最好,套接部分尽量长一些,减小接触电阻,钳子捏紧最好。找不到细铜管,用与发热丝差不多的铜丝缠发热丝,多缠一些,而后铜丝与接线鼻缠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铜细管子,适合套在发热丝和接线端上的最好,套接部分尽量长一些,减小接触电阻,钳子捏紧最好。找不到 ...

谢谢指导,下次再坏就改变一下连接方式。

楼主(2019-03-29):
引用 网友B:
找一铜细管子,适合套在发热丝和接线端上的最好,套接部分尽量长一些,减小接触电阻,钳子捏紧最好。找不到 ...

果然没用多久又坏了,现在用另外那个替补呢,这次按你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