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工具开箱~琢美DREMEL300电磨

楼主(2019-02-15):
闲鱼看到的厂货 最后几套新的了 100 包邮 开箱看看

说明书什么的也没 换挡按钮看得懂 前面那个蓝色按钮不知道干嘛的 上面纽扣按钮也不知道干啥得。。。

电压要求是120v 买了个变压器在路上 这个改220.v容易吗 毕竟变压器还是大块头麻烦点

网友A:
一个主轴锁定按钮,上面有个横杠的是换碳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轴锁定按钮,上面有个横杠的是换碳刷的

高手 这个好改220V得嘛

网友B:
还以为是3000 ,都买了变压器,就别改了。我的4000也是120V的 。用个80多V的变压器,速度也不错

网友:
不好改电压,只能用可控硅电路模拟,效果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3000 ,都买了变压器,就别改了。我的4000也是120V的 。用个80多V的变压器,速度也不错 ...

少了40多V都能用啊? 我以为都带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了40多V都能用啊? 我以为都带不动

再少40V都带得动,只不过转速慢罢了

网友:
买变压器是对的  千万别用可控硅当变压器用

网友:
我也买的这个,还有个琢美的万用宝,买的舜红的变压器淘宝65包邮

网友:
我试过42V锂电池组都能转,就是太慢了,还是老老实实用变压器吧,靠谱。==================
等等,好像用两并30串18650锂电池组也不错哟

网友:
楼主买的是多大功能的变压器?这个电磨工作时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
在家用还可以,出门用这个还是算了,变压器4斤呢,而且万一不小心插到220v电源上一下就烧了,有的客户不知道拿起来就往电源上插,自己也有忘记的时候,

网友:
也撸了一个,今天收到,质感很不错,应该是正品,又55撸了个500W变压器,等到货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