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色环电阻怎么区分真假?

楼主(2019-02-15):
买了好多蓝色的所谓金属膜色环电阻,结果发现好像不是真的金属膜色环电阻,试着用风枪加热电阻,发现阻值变小,这明显是碳膜电阻啊!
找来好多线路板,终于在一个LED驱动电源上找到一只蓝色的电阻,拆下来,加热后电阻变大!
然后把这几种电阻刮开油漆,假金属膜电阻里面发黑,而且能看到螺旋沟槽,这个和碳膜色环是一样的。
而那只从温度系数看像是金属膜的电阻,刮开后,颜色也是黑的,不过,不同的是,没有螺旋状的纹路。 而按照网上的鉴别办法,说是金属膜刮开应该是银白色的,而且应该也有螺旋状沟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老设备里找一个红色的大红袍电阻,刮开看看就知道了。大红袍电阻都是金属膜的。 ...

还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好,现在虽然技术先进,但是假货太多,听你的建议,找出来几十年前的红色涂装的电阻,果然是金属膜电阻!刮开明显金属颜色,加热电阻也变大!

网友:
如果有盐酸,把它泡了,金属膜的会溶解吧。

网友:
楼主这个看起来不像金属膜电阻,现在造假太厉害了

网友:
金属膜电阻,也是金属材料经过高温蒸镀到瓷心骨架上,然后刻槽生产出来的
和碳膜电阻的结构,生产工艺基本一样,肉眼看很难鉴别

网友:
用电吹风或烙铁加热一下,看看电阻变化情况,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
胳膊腿儿够粗的,比那种细的像头发的好点

楼主:
上面那个从LED驱动电源上拆下来的,没有螺旋沟槽的,加热后,电阻变大,这点倒是符合金属膜电阻特征,下面这个是网上买的,有螺旋沟槽,加热后电阻变小,可以断定下面这个是假冒金属膜电阻!上网店搜索  假冒金属膜  竟然好多公然叫卖假冒金属膜电阻的! 真是毁了我的三观! 这种大喊我们是假货,快来买啊!我还真接受不了!估计是卖给特定用户的!

网友A:
从老设备里找一个红色的大红袍电阻,刮开看看就知道了。大红袍电阻都是金属膜的。

楼主:
老物件就是好,几十年了刮开还有金属光泽

网友B:
1/4W金属膜碳膜电阻包 。130种阻值,每种20个,共2600个。淘宝那家是真的,能不能推荐下。准备下手?非常感谢
大家看看这家是真的吗?看他里面卖火炬独石电容(火炬是国产名牌)

看评论这种价格贵的才是真的精度1%,同样数量价格贵3倍。

南京的全铜脚的更便宜,也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W金属膜碳膜电阻包 。130种阻值,每种20个,共2600个。淘宝那家是真的,能不能推荐下。准备下手?非常感 ...

我从淘宝十家店下单了,到货后,测试一下,其实买好的电阻电容也不难,那些专做音响元器件生意的,都是高端电阻电容,但贵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淘宝十家店下单了,到货后,测试一下,其实买好的电阻电容也不难,那些专做音响元器件生意的,都是高 ...

下面是我收集的国产名牌电子元件,电解电容---淘宝有间店,专门卖江海电容的
我收藏了好几间,专门卖好电解电容的

================================

1%金属膜电阻:铜脚金属膜电阻、北京718、台湾昆贸、

中国最大铝质电解电容厂湖南艾华(AISHI)

台湾品牌电解电容:智宝TEAPO、金富康FCON、禾伸堂HEC、丰宾CapXon
国产品牌电解电容:上海永铭(ymin)、湖南艾华(AISHI)、吉光电容(JICON)、南通江海(Jianghai)、深圳杰容(JCAP)、深圳中元(ACON)、深圳江浩(YST)、万裕国际(SAMXON)、常州华威(Chang)、广东风华(LH.NOVA)、海门三鑫(Sancon)、扬州升达(升达)、

薄膜电容
厦门法拉(Faratronic)、佛山丰明(BM)、安徽源光(JK)、常州常捷、鹤壁华中科技、宁波新容(NR)、广东顺太、上海皓月

瓷片电容
广东风华,万明电子

匡通 发光二极管
福建火炬 独石电容
北京718电阻

网友:
电解电容,日本的黑金刚的最好,比红宝石还要好。
国产电解,就艾华最好,江海也行。
下面4张图片,全卖名牌电解电容的。但艾华专卖店,淘宝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我收集的国产名牌电子元件,电解电容---淘宝有间店,专门卖江海电容的
我收藏了好几间,专门卖好电 ...

我买过一家说是昆茂的,结果上当了,不仅不是昆茂的,而且收到货后,发现实际的发货方竟然是另一家店铺!他就是个代销的!

楼主:
我从网上下单的十几家电阻都到货了,其中有几家实际发货的竟然都是另外一家店铺,这些电阻都是1-3元一二百个的价位,经检查没有一个是真的金属膜电阻!这可是全网销量靠前的十几家!为啥我们喜欢进口的,这就是原因!中国制造再这么没良心,迟早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W金属膜碳膜电阻包 。130种阻值,每种20个,共2600个。淘宝那家是真的,能不能推荐下。准备下手?非常感 ...

一个riysm旗舰店 我买了,而且其它好多店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店发的货,收到的货发货地址发货单上店铺名字都是这个店,它的金属膜电阻和别的差不多的店都一样,垃圾货!

网友:
螺旋沟槽是生产时控制阻值大小的,螺旋圈数越多,阻值越大。楼主最开始那个没有沟槽,加热阻值变大那个,应该也是金属膜的,至于颜色,也许是生产工艺改进,用某种新研制的金属代替老工艺的金属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小电流电路维修找不到合适阻值的电阻时,就用小阻值电阻,通过磨细电阻螺旋面得到合适的阻值,这种方法很多年没见到了,我也只用过几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riysm旗舰店 我买了,而且其它好多店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店发的货,收到的货发货地址发货单上店铺名字都 ...

看来三张图片,第一张,第二张都是假的。
只有第三张:江苏南京 全铜脚那个可能是真的了

碳膜都是精度5%,金属膜精度1%,一般是真的。
真,假,这个要注意下。不能一杆子打死一船人。

楼主:
从卖音响元器件的店里买了些贵一些的金属膜电阻,从上之下,依次是 718厂,飞利浦,台湾昆茂
刮开后,都有金属光泽,引脚都是铜的,昆茂的引脚比其它两个细,但也比2块钱几百个的铁引脚粗!
加热电阻后,718厂和飞利浦的阻值略有下降,但变化不大,蓝色昆茂的受热后,阻值明显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