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个带声卡功能的usb3.0扩展器

楼主(2019-02-15):
上回折腾了带网口的usb3.0 hub(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这回折腾带声卡的外观和前面那个基本一样

sub3.0插头

铝合金外壳

扩展出来的三个usb3.0接口

端头是音频输入和话筒输入

线快扭断了

要重新焊

主控上有脏东西

型号是创惟科技的GL3520

这是声卡主控 cm119b

u口特写

线重新焊接

耳机孔有损伤

FM25F01存储器

usb引脚焊的不错

少焊一个led灯和电阻

准备做端面的面板 还是上次剩下的材料 手头真的没白色的塑料,铝板也没有合适厚度的

切好外形

划线

打孔

试装

全部按进去,匹配没问题

几乎完美了

插到电脑上自动安装驱动

里面有指示灯

成功识别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好高级的hub,没见过

网友A:
3.0的接口加声卡比较少见,我以前买过一两个USB声卡,耳机都是双声道,但是话筒都是单声道输入。

网友B:
用的线材貌似不错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带USB3.0扩展器的声卡吗??

网友D:
又是缺挡板,还是老办法
木牙膏了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稀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接口加声卡比较少见,我以前买过一两个USB声卡,耳机都是双声道,但是话筒都是单声道输入。 ...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线材貌似不错

标准的usb3.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带USB3.0扩展器的声卡吗??

温总说的是,目前还差一个带usb3.0功能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缺挡板,还是老办法
木牙膏了

没更好的办法了,这样也不错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E:
哈哈我有一个3口3.0 USB加千兆网卡的,不打算拆,新的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有一个3口3.0 USB加千兆网卡的,不打算拆,新的一百多,,,

我上次折腾的就是你这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

网友:
哪里撸的这么多这种玩意

网友:
好东西啊,很少见。淘宝搜不到都

网友(2022-02-17):
这个只能图个方便嘛。
效果和板载有区别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