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哈博充电钻换电池

楼主(2019-02-15):
牌子不说了,价格决定质量!2018年9月份买的,到今天为止算半年吧!充电没超过十次,说好的包换一年,结果问卖家说是电池充电器只包三个月!无语。。。具体症状就是电压在12v左右,电钻可以短时间转动,随后低电压保护停转。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无变化,充电一两分钟左右显示充满。

三颗螺丝,很好拆

三颗螺丝,很好拆

继续

继续

真面目

真面目

分解1

分解1

分解2

分解2

联想拆机电池

联想拆机电池

原装电池重量

原装电池重量

份量很足,虽然是拆机电池

份量很足,虽然是拆机电池

网友A:
联想拆机电池能驱动电钻吗?

网友:
换的是动力型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拆机电池能驱动电钻吗?

废物利用么!关键是能用,不能有太高要求。

网友:
扛不住,空转和干活还是有区别的。这个保护板不带平衡,三节内阻有差异就会出问题。拆出来的是新电池,但是那是国产的渣渣,倍率很低。你去买3节二手拆机动力电池回来,劲头很足。有能力改个平衡充。你换的电池,高倍率放电发热很快。

网友:
白费功夫,还是收点拆机的正规动力电池吧

网友:
非动力电池,这样用力小,寿命没保障

网友:
说国产电芯渣渣的怕是根本没用过  这小电钻配国产2500mah 5c的新电芯足够用了

网友:
12V的550电机功率不是很大,非动力电池也能带起来,但是不要把扭矩旋的太大。
堵钻的时候,这个电流才叫恐怖,电芯阀门很容易保护了,阀门一涨,电芯就自杀完毕。

网友B:
换这个电池也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电池也用不久

还真是!

网友:
笔记本电池是容量型的,要不了几个来回就挂,到最后开关一摁到底保护板就断电

网友(2020-12-27):
估计不耐用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好牌子的电池都贵的原因!自己想用的长就换动力型的三星或SONY!

网友:
正打算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