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捡了个车机,上汽集团娱乐系统主机,求接线定义

楼主(2019-02-15):
捡了个车机,请问是哪个车上的,后面接线定义,这个显示屏有配吗?

楼主:
找到了新款荣威360 原车屏

网友A:
说不定只是触摸玻璃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只是触摸玻璃碎了

不知道后面接线定义,没有试机

网友:
屏幕惨不忍睹

网友:
不知光接电源能不能开机,外壳地,拆开能找到电源

网友:
我觉得配个车比较合适

网友:
现在车机很便宜,这个不值得弄了。

网友:
保险接正,外壳接负,开机后找一个喇叭试吧

网友:
查型号看看能查到说明书吧!

网友:
参考大众车大插头的接线图就行了

网友:
拆开 看电路板啊

网友:
通常车机开机需要通过CAN通讯来激活,估计楼主还需要折腾一段时间

网友(2019-09-17):
荣威 360 车机 按这个去搜接线就行

网友:
    inkalink,博泰给上汽荣威360配套开发的机器。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移植车机apple.carplay系统,还是很厉害的。记得主控是韩版飞思卡尔imx536,mcu是日本(马来西亚)瑞萨upd78f1840,视频芯片用的是adv7182,就是普通电容也是尼吉康。全部是车规级用料。下次发个加装ublox导航模块方法。

网友:
负极在右边那排最下面(万用表确定下)上面是正极(电瓶常电),再上面是acc.

网友:
打开壳子,电路板上一般都有标注电源、音频、地的接线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