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论坛积分交换来的两套电动车报警器-湿漉漉的包裹呀

楼主(2019-02-15):
之前在论坛积分商城看到这个库存的电动车报警器,
看起来还不错,价格也还行,于是拍了两套,感谢坛友给的优惠。
昨天上午拍的,今天晚上就收到包裹了,天气不咋好,包裹都湿透了,哈哈

里面塞了很多报纸,坛友用心了,还好里面没湿透。

里面三个自封塑料袋,防水哈哈

其中一个袋子是赠送的类似三极管的玩意和一套半的遥控器,
半个的意思是只有板子没有外壳和按键。

测试了一下这些半导体,原来是P-MOS,给力,正好DIY白菜616的T12控制板用得上

遥控器电池比较奇葩,是两节串联,量了一下电压还是足的。

另外一个遥控器费了好大劲拆开,板子是一样的
遥控芯片是HS1528,常见的芯片。
没法自己改编码配置咯,要编程器一次性写入的。

外壳和按键是防水的,锅仔片直接用胶带粘在板子上

电池是另外一个品牌,电压也是足的

对了,拆遥控器外壳要从侧面的四个卡扣下手,特别紧固

还是言归正常,测试报警器吧
一套包括主机和两个遥控器,按了一下指示灯都亮

电压72V的,2015年产,电池库存好久,电量还是有的

没有72V电源,上42V测试,遥控正常,声音超级大

另一套背面有不干胶,强迫症要撕开弄干净,太脏了

小心处理干净,上电测试正常

打算用刀撬开,特别牢,根本没办法

上台钳用力一夹,嘎嘣脆,开了

板子不用说,一个无字单片机,一个运放,一个遥控解码芯片

芯片型号用铅笔写在纸上了,两个三极管一个mos控制电源和输出部分
功率电阻是1.5K,与三极管配合把72V降压到5V给单片机吧,我猜,所以如果48V用的话,电阻还应该小一点

另一个也夹开了,不过这个胶水太多了,夹了好久,不如第一个顺利,把蜂鸣器的塑料膜暴力弄破了,尴尬
音量受损了吧估计

完~感谢坛友的优惠和赠送哈,回头抽空装上

网友A:
遥控器有了,就差一辆车了,赶紧再去兑换一部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有了,就差一辆车了,赶紧再去兑换一部回来。

云兄3W分估计够兑换一辆温总的保时捷咯

网友:
开心就好,大家一起玩, 早知道你要拆开就再送你2个有故障的玩玩了,我都懒的修了

网友B:
振动传感器是绿色电感边上那个黑又粗?

网友C:
木M了,先占位赏贴。。。。。这么多屁型管,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M了,先占位赏贴。。。。。这么多屁型管,爽歪歪。。。。。

精彩回帖,之前找了好久都是n型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传感器是绿色电感边上那个黑又粗?

精彩回帖,没错,就是那个玩意哈哈.

网友D:
好的也拆了呀!
最早警报器和主机是分开的,后来都集成到一起了

网友E:
某宝撸了一套,主要看上了遥控开车功能

网友F:
不知道这种防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种防水如何

外壳很结实,超声波焊接,比较难拆哦,防水应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撸了一套,主要看上了遥控开车功能

对滴,遥控开车,锁电机,感应推车,报警齐全,就是需要主控支持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也拆了呀!
最早警报器和主机是分开的,后来都集成到一起了

嗯,看看里面做工咋样,顺道改改电压,不然72v报警器给48v电池用有点不给力

楼主:
已经装上了,不过电池是36V锂电池,跟报警器主机72V有点不搭,报警声音小了一点,无钥匙启动功能很赞,哈哈,有空改改供电

网友:
同款遥控器

楼主:
这个遥控器确实烂大街了哈哈哈

网友G(2019-03-21):
可以直接用在48V的电车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直接用在48V的电车上吗?

实测是可以的,宽电压支持,不过用在36V上音量偏小,48V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是可以的,宽电压支持,不过用在36V上音量偏小,48V大一点

好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