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论坛兑换的OW18B蓝牙万用表

楼主(2019-02-15):
春节放假时把万用表带回老家了,节后过来忘了带过来,现在要折腾很不方便,论坛商城刚好有,兑换个先用用,昨天刚到的货,顺便拆了!!

包装,简洁的牛皮纸盒

打开第一眼看到有张数码之家名片

附件就这么多 了

K型热电偶

9V电池

表笔一副

标称1000V10A

表笔头有保护套

鳄鱼夹一对

小十字螺丝刀,装电池拆电池仓用的

机器外观,自带保护套

拆掉保护套

从机身外围的卡槽位置看,外面的保护套还是量身定做的

功能按键及档位一览

顶部LED照明,同时这颗也有测量NCV功能

侧面防伪标签,印有福建利利普光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背面
.
电池仓,里面附有缓冲泡沫

拆机之前忘标签处加热一下,无损拆开标签破了可没保修哦

拆后上下部分结构一览

电路板一面结构

LED辅助照明及晶振

貌似这机器只有第一批次的有硬封主控,后面都是光光滑滑的牛屎了,换购之前心里有底了,自然能接受了

存储芯片

蓝牙模块,蓝牙芯片为TLSR8261

蜂鸣器

电池弹片触点

楼主:
20A陶瓷保险
电流采样康铜丝

黄的那颗自恢复保险

底部表笔插座孔

主板另一面

背光板

背光板和PCB之间有贴缓泡沫

拨盘触点

看了这插座焊盘的锡一丢丢,晃一晃可能很容易就掉了

还是加焊一下比较保险

上盖结构

显示屏位置

这个叫它液晶屏吧,上面有跟PCB接触的导电胶条

功能按键

拨片结构

表笔座套

拆机一览合集

开机看一下

很多坛友都做过详细的测试了,简单测个电阻电容啥的就好了,25V47UF电容

33Ω电阻

1K电阻

网友A:
羡慕啊
原来不是牛屎吧

网友B:
哎都是牛屎了,我的还没拆看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啊
原来不是牛屎吧

后面兑换的基本都是牛屎了

网友:
看起来功能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都是牛屎了,我的还没拆看过呢

不想着它是牛屎就好了

网友:
最早期一批不是牛屎的,后来见所拆都是牛屎了。

网友:
他们都说这芯片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都是牛屎了,我的还没拆看过呢

只要懂表的人都清楚,牛屎与硬封的区别,成本在那里呢。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以为是7号电池的

网友:
塑料有一股怪味,电池仓最明显。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我离骚版这么近,我直接把骚版绑架了,把商城的18B全部打包回来。。。。哈哈。。。。

网友:
牛屎不圆要差评

网友:
看介绍感觉还不错,也想换一块,但手里的万用表实在太多了,尽管没有太好的表,还是忍着别动手

网友:
背光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陶瓷保险
电流采样康铜丝

我的也是牛屎,握爪。。

网友:
赶来围观一下,看看牛屎圆不圆。

网友:
我也想有来着,结果只能流口水了。
两个多月前(2018年12月份),我用一年多攒下来的1万多积分(M币)换了22合1螺丝刀、漏电/接线检测仪。
准备把我手头不用的杂物出售出去(积分商城版块)换M币,然后再兑换几样东西。

网友:
不喜欢它的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