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日精N888U对讲机

楼主(2019-02-15):
朋友送的对讲机,可以正常开机,但有报警声音,报警声音为失锁。
老机器了,而且是日本机,没心情去折腾修复。那就彻底拆毁吧

外观,老样子。
这个时期的日本机,无论是马兰士,日精,建武,八重洲,都是容易掉漆的主,而且电容不行

拆下螺丝,内部无亚音板

喇叭特写

电位器与编码器

排线完好。

电容被动过

电阻动过,估计是扩频

中间频率合成板子

特写

排线被动过

拆下屏蔽罩

PLL被动过,估计是扩频失败了

彻底拆下屏蔽罩,看看内部

大晶振下还有芯片

功放

cpu

液晶

一堆破烂,垃圾箱见

完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就变成料板,,

网友:
好机器,就是电容不行的话,先天不足啊

网友:
内部肉不少,不会玩也只能拆件练手了。

网友:
小时候拆过一个c150,小时候不知道哪里坏,现在知道肯定是电容坏了,当时拆散了,然后那个排线在桌上扔着,估计被当成糖果塑料纸给扔了。。。

网友:
看起来确实有些年头了

网友:
外形看起来和普通的不易呢

网友A:
三菱的厚膜是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厚膜是功放?

是的
字数补丁

网友B:
当年的日本真的是不可小视呀,估计以后的日本会让我们在基因工程上仰视。很多坛里都说日本没落了,呵呵,自欺欺人呀,短短的几十年,几十个诺贝尔奖,基因工程和自然科学的,不是文学奖哦

网友:
日精888与马兰士C150(450)电池通用,但前者的生产日期较后者晚,质量相对好,而且改进了存储频率为EEPROM,取消了后者的后备锂电池。

网友:
小时候当地派出所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这外形别致

网友:
看样子楼主还玩石头

网友C:
当年单位上用过,2850元一个。

网友D:
这么多和田玉,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单位上用过,2850元一个。

当年2000,多值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和田玉,土豪啊。。。。。

欢迎前来,有石头,有肉还有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日本真的是不可小视呀,估计以后的日本会让我们在基因工程上仰视。很多坛里都说日本没落了,呵呵,自 ...

现在的小日本也是厉害的,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我们还差好远。

网友:
前两天京东自营买了两台对讲机,结果收到的时候发现两个出厂时写的频率不一致,也就是说不能通联,反馈给客服后本想着退回去换一对,结果客服告诉我说,机器不用退回了,你直接质量问题申请退款,然后果然把钱退了
这操作,我也是服气

然后自己找了写频线想折腾一下,结果发现找不来写频软件(杂牌机果然撸不得),根据说明书的厂家名在工商网上找来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虽然是厂家的,但让找经销商要写频软件,经销商JD表示钱已经退了,并且他们手上也没有的,好吧,强拆一波,想着里面可能会有25或是24的闪存芯片,这样拆下来后上编程器,用A机器的固件覆盖B机器的应该就行了,结果拆开根本没有的……

如今两台机器变成了散件,还在纸盒里收着,大神可有其它方案搞定写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