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书接上回!改一个电池怀孕的LED台灯

楼主(2019-02-15):
上次拆了一个吃灰好久、带三档触摸调光的LED小台灯(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76&mobile=2),这回在深水宝上买了4056充电、保护板,把这个台灯改一下。

这是灯里原来的电路板和新买来的TP4056充电保护板,对比一下

拆掉原来怀孕的软包电池

18650电池不太容易焊接,所以拿出前一段时间买的铜箔导电贴,焊两个电极备用

贴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安装的时候又用绝缘胶带竖着上下缠了两圈,绝缘又起防止贴纸掉落)

发帖才发现少拍了不少东西,这个已经是最后安装之前的测试了

最后实际上就是把18650电池串上充电保护板以后,把输出端又连到了原电路板的电池输入位置,原板的调光功能继续有效。安装新充电板的时候由于充电口比较靠后,分别打磨了充电板的上面和灯座里面的塑料部分,但最后效果仍不是很理想,现在充电只能选了一根microUSB接口加长数据线。现在想来,原充电板不动,用工具划断充电口后面的铜箔,飞线到新充电板的输入端就好了。也不知道是烙铁功率太小还是焊锡不好,这几个焊点弄了两个多小时,还都是对付上的,焊点惨不忍睹,所以后期基本没拍到照片,各位见谅!最后就是该放哪里放哪里,热熔胶固定好电路板和电池,安回原样。

网友A:
原来的串个二极管就给电池充电,也不知道电池本身带不带保护板,太简陋了,其实固定好的话,将4056板子固定好的话,原来的板子可以挪里边来,或者将4056板子的接口去掉,直接飞线到原来的接口对应的大面积焊盘,这样也好些,

网友B:
铜薄帖纸是带胶的吗?带胶能导电吗?

网友:
焊点不圆滑一般是功率小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串个二极管就给电池充电,也不知道电池本身带不带保护板,太简陋了,其实固定好的话,将4056板子固定 ...

是啊,我就是把原来的板子移到里面来了,用它原来的分段调光功能,可惜原来塑料外壳形状限制,充电接口到不了位,勉强对付上的,不如改下用它原来的接口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薄帖纸是带胶的吗?带胶能导电吗?

带胶的,而且可以直接上焊锡焊接,里面有胶那面也是导电的。好像是双十二的时候,消耗红包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把原来的板子移到里面来了,用它原来的分段调光功能,可惜原来塑料外壳形状限制,充电接口到 ...

哈哈哈,俩贴着放在一起,飞线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