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跟风做一只电压基准

楼主(2019-02-16):
闲来无事逛论坛,看到了坛友用REF102做了一只电压基准,羡慕中。。。

刚好手头有几只拆机的AD584LH,虽然残破不堪,但是用还是能用的,开干吧。

先找DATASHEET

根据DATASHEET,不需要外围元件,供电之后直接再1脚和4脚会得到一个10V左右的电压。
短路2脚和3脚就会在1脚和4脚之间得到一个7.5V左右的电压。
短路1脚和2脚就会在1脚和4脚之间得到一个5.0V左右的电压。
短路1脚和3脚就会在1脚和4脚之间得到一个2.5V左右的电压。

虽然不需要外围元件,但是本着装作正经的样子,还是画了一张电路图。

到最后还是用了洞洞板,做好之后是这个样子:

看看AD584LH的性能参数:

预热之后,上台表标定一下:

总的来说,经过标定的AD584LH具备校验4位半的能力了。
温度是关键,标定是在21摄氏度环境下预热1小时之后标定的。

用手指摸AD584的金属表面,就会看到台表后两位数字升高。

网友A:
高位表,羨慕嫉妒恨
L 等級是最高的?

网友:
主要是你台表显示的0太多了,换个3位表就稳得你想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位表,羨慕嫉妒恨
L 等級是最高的?

多看看你,你就忍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你,你就忍不住了。。。

我要忍住。。。

不就是為了摸那一下嗎。。。忍住

网友:
基准准不准没关系,就是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位表,羨慕嫉妒恨
L 等級是最高的?

是的,LH 是最高的标号。 别相信淘宝的十几块钱的全新,多半是假货,我这个拆机的不知真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LH 是最高的标号。 别相信淘宝的十几块钱的全新,多半是假货,我这个拆机的不知真假。 ...

我买的就是新的,不知真的假的,没表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就是新的,不知真的假的,没表测啊

发过来,我这里有的是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LH 是最高的标号。 别相信淘宝的十几块钱的全新,多半是假货,我这个拆机的不知真假。 ...

我买的也是拆机件。反正DIY用,又不是批量生产。

如果可能,我还是优先选择拆机件,便宜信得过。遇到性能不好的,不心疼。
全新的,贵不说,还不知道是不是真货。

网友:
没仔细研究datasheet,不知道如果偷懒,比如,同时短路1,2,3,6脚,会不会对器件输出精度有影响?这个主要看运放的输出带负载能力了吧?

网友:
楼主 是因为手头有几只所以有意识到去看电压基准制作贴吧?

而不是看了相关贴,想起来刚好有几只吧

网友:
做到时能做,关键是没有你的那么好的表啊

网友D:
请教楼主:AD584LH和AD584JH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AD584LH和AD584JH有什么区别?

电压精度高5倍左右,最重要的是温飘低3-5倍

网友:
楼主的6位半表听上档次的嘛

网友(2020-02-18):
忍不住了,怎么办

网友:
还是楼主这个fluke好呀!多少钱入手的?太奢侈了吧!

网友:
我用的2cw332校的万用表,能用就成

网友(2021-03-06):
我也准备做一个,这个电路图画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