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 闪屏门 的探索版小米note2,检查屏幕排线插座,如何免费更换官方背胶

楼主(2019-02-16):
note2被lg的a屏害惨了。很漂亮的一个手机啊。求有没有适配的三星a屏。

曾经这个送过售后的(深圳丰修,好像是顺丰旗下?手机寄回来时候还有个顺丰的手机保护包),换屏1300。。。。。。算了。

之前有坛友说可能屏幕排线插座问题?打开检查一下。

手机,曲面屏很漂亮

背面,自制探索版。

开盖,曾经已经拆过了,所以背胶已经没了

透明后盖,好像是大猩猩玻璃?不知道了。

曾经送到售后,回来之后就多了这些东西。。。不知道什么鬼,这次拆开也是来研究一下这些东西的

开!售后过的小米贴纸会从橙色换成绿色,买二手机时候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打开了。看看这,软的胶,应该是704之类的,都渗进主板了。。。。售后不知道搞的什么鬼

主板盖。上面有NFC。小米的NFC确实很好用哈

关机前看看屏幕。我这个闪屏门好像算好一点的了,亮度调最高能勉强不闪,亮度低一点点就爆闪

这有条线。闪起来时候这下面根本看不到内容

看看配置,关机了。

开拆:

挑掉左边所有排线。。。

右边天线小心一点,不然断了就没信号了。

主板弄了半天没弄开,发现忘记取卡槽了。。。。。低级错误

后面插入撬起

一大坨导热胶,,这玩意发热感觉也不低,但是也不会高,能接受

显示驱动芯片,,看不清楚。也不去撕贴纸了,这种贴纸撕了就没粘性

这边能看见屏幕结构?零件?不懂。反正小城市一样的

重点,检查排线

插座,貌似没有问题

插头,也没问题

没戏,装回去。。。。。

差点忘记插卡槽

开机成功

然后下面说一下,如何更换官方的免费背胶

在小米商城申请售后

随便写一点原因就好

选择寄修服务。并且选择快递员上门,这样的快递费是有小米承担。填好时间地址就可以了

提交

这次有点意思,不是深圳丰修了,换了另外一个售后

曾经深圳丰修那边,你手机寄过去之后,他会帮你检测,检测完之后,它会问你是否维修?并且告诉你价格。跟他说不要维修,寄回来就可以。还送你一个专门装手机的硬壳包

特别注意:快递员收走手机之后,他会给你一个运单号,并且让你自己填写在小米商城里面的,自己平时多留意一下那个快递到哪里了,差不多到维修中心的时候,小米商城里面有个报销运费,你要点击。不然等到已经到了维修中心之后,人家帮你检测完了之后,你就没得点击了,因为你选择了放弃维修,他就会把这个单子取消掉,然后就变成付邮贴了个背胶上次就是这样寄修,忘记了报销运费,,,

最后,无特殊需要,不建议使用上面那种方法。这浪费了许多资源。只有在极端情况(比如根本买不到或者别的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使用。
我这个后盖有时候还是要打开的,上面的订单只供演示,已经取消

网友A:
我的note 3也是屏幕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note 3也是屏幕不管用了

note3是液晶啊,怎么坏的?

网友B:
还是想说一句,虽然是小事,但是这种故意薅羊毛仅仅只为了一个背胶(如果是真的没有问题纯粹是为这个的话)还是不可取的,两边的快递费,更换检测的人工,使用的快递盒,运输用掉的能源,都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为了价值很低的东西浪费大量的资源,还是少做为好,基本就是损人不利己了,纵然不好制止,但是还是不提倡。
当然如果是真的有维修需求,那当然不需要考虑以上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想说一句,虽然是小事,但是这种故意薅羊毛仅仅只为了一个背胶(如果是真的没有问题纯粹是为这个的话) ...

其实我也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合适。当时第一次寄修我以为要给检测费那些东西的。没想到居然没有,就这样无意中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想说一句,虽然是小事,但是这种故意薅羊毛仅仅只为了一个背胶(如果是真的没有问题纯粹是为这个的话) ...

后来我也把那个订单取消了,因为毕竟是透明盖,有时候还是会打开看看的

网友:
 好好的小米note系列遭遇连续翻车,雷总还敢发布小米note4不?

网友C:
小米note3的电池不行,可惜了,我手头的那个就是这样的,然后换了max3,电池爽得很,就是处理器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note3的电池不行,可惜了,我手头的那个就是这样的,然后换了max3,电池爽得很,就是处理器跟不上了 ...

我也想买max3,屏幕够大

网友:
低亮度闪基本只能换屏,修过几台oled都是这种情况情况

网友D:
我老师的小米note2,在保修期过后,指纹的指纹及触摸失灵,后来淘宝买了配件换上去搞定了。不大好拆,细心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老师的小米note2,在保修期过后,指纹的指纹及触摸失灵,后来淘宝买了配件换上去搞定了。不大好拆,细心 ...

我这指纹没问题,,,屏坏了通病。。。

网友E:
为啥不直接找本地客服?寄修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直接找本地客服?寄修效率太低。。。

我这个区连小米之家都没有。。。。。太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买max3,屏幕够大

不推荐这个,我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CPU有点跟不上了,最好还是等其他的手机吧

网友:
感觉要压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区连小米之家都没有。。。。。太惨了。

你在哪个区,这么惨,穷乡僻壤的坪山区都有小米之家了

网友(2020-03-27):
我的也是这样的,闪瞎眼。么得!没有摔过!翻车了!尘封很多年,今天拿出来拆了

网友:
来自小米note2  刚发售买的 各种掉地摔摧残
屏幕也没有贴膜  普通膜容易花用了一个几个月就裸奔了 曲面钢化膜贵死   现在还正常没有翻车
今年才换的电池 估计还能在用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