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今天捡的一个小摄像头

楼主(2019-02-16):
首先这个肯定是一个摄像头,镜片没了,可以看到ccd,标了1/3sony。附带一个五个按键的设置小板。整个ccd和线路板分开是用线延长出去的,应该是用在特殊地点,不知道是不是倒车影像用的摄像头。有认识的大神吗?不过做工一股浓浓的山寨味。今天不爱动了,哪天找个usb采集卡看看还有图像不?看接口应该是12V的。

网友:
看样子是个针眼摄像头

网友A:
插你家电视的视频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你家电视的视频接口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吗,会不会还有什么好玩的东东

网友:
应该是废品,就是好的没镜头怎么用

网友B:
看上去像特殊领域用的,原配的锥形镜头可能被回收利用,机身和主控看着还行,感光片比山狗运动相机好。要是USB接口用处大点,可以OTG接上手机,找个废旧望远镜只利用物镜部分,做一个迷你长焦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特殊领域用的,原配的锥形镜头可能被回收利用,机身和主控看着还行,感光片比山狗运动相机好。要是 ...

这个好像不是usb的,应该是AV模拟输出

网友C:
接上电源(先从5V开始试,如果不行再接9-12V看看)插上电视的AV座,选对AV,如果看到一片白,跟创世纪似得,混沌,那就差不多了,手靠近CCD,光线明显变化有反应,这时候,拆个电脑摄像头,将其镜头拧下来,挪这边来,不断往里边拧,到合适位置就开始模糊的看见东西了,直到调整到出人清晰,能看见雀斑胡子眼睫毛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电源(先从5V开始试,如果不行再接9-12V看看)插上电视的AV座,选对AV,如果看到一片白,跟创世纪似得 ...

精彩回帖

网友:
楼上帮帮团的都回帖了,顺便也加个MM,鼓励下。

网友:
我以前有修过一款类似的DC12V的CVBS输出的用在ATM机上作监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