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不见的地方,小牛N1新旧中控的比较

楼主(2019-02-16):
扒一扒新旧中控的区别

从外观上看

电路板器件和结构

配件估价

结论是新中控在电源,GSMGPS模块,和通信布局上是推翻旧版全新设计的。整体上看与旧版相比是品牌机与山寨机的区别,推测新中控是专业老道的有实力的开发公司完成,其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旧版不能比的。
一句话概括:在硬件设计上,旧控垃圾,新控精品。
但在APP使用上,新控垃圾。

网友:
very專業了

网友:
这个必须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帮顶一下,我的小牛是新版控

网友A:
我的也是N1动力版换的新中控,稳定性好多了,就是没法正确显示电池的充电次数,始终是28次。

网友B:
旧版的bug多,容易出问题断电再连又的了,现在恼火索性换了改版第三方中控,旧版经常00,最初发售N1那时买的,电池好像是松下还是l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版的bug多,容易出问题断电再连又的了,现在恼火索性换了改版第三方中控,旧版经常00,最初发售N1那时买 ...

俺的电池就是三洋的,16年都市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N1动力版换的新中控,稳定性好多了,就是没法正确显示电池的充电次数,始终是28次。 ...

我的免费换控后,电池循环数都正常,不过三年过去了才不到150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免费换控后,电池循环数都正常,不过三年过去了才不到150次

我的电池循环次数可能跟中控无关,因为我把电池连到电脑上看也是一样,我的是15年10月份买的那批N1。

楼主(2019-05-26):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循环次数可能跟中控无关,因为我把电池连到电脑上看也是一样,我的是15年10月份买的那批N1。 ...

我有三块N1电池,其中一块循环数定格在110次了,其它两块正常记数,昨天又拆了一块坏的绿色26A电池,循环才几十。

网友:
小牛很好吗,我看街上跑的都轮小小,壳薄薄不全的

网友C(2020-03-04):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循环次数可能跟中控无关,因为我把电池连到电脑上看也是一样,我的是15年10月份买的那批N1。 ...

怎么连的电脑?用usb--485转换头?

网友(2020-09-29):
引用 网友C:
怎么连的电脑?用usb--485转换头?

是的,有软件就行,csdn上有,不过不是新版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B:
旧版的bug多,容易出问题断电再连又的了,现在恼火索性换了改版第三方中控,旧版经常00,最初发售N1那时买 ...

请问你换了什么中控,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神秘模块,应该是esim芯片。也就是手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