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历经半个多月,终于把电动车改装完成,第一次大改电动车

楼主(2019-02-16):
第一次大改电动车……搞个半个多月,一直在想怎么搞,想的时间比做的时间还多

车原来是这样的

切切切,切割掉没用的东西

切割钢管

焊接架子,无视我的狗啃般的焊工吧

装避震,装电机,顺便装上其他配件

觉得避震位置有点问题,改了下,最后喷漆,上“王座”

试开过,避震很软,没问题,最后还有些东西没完成,电池箱有空再用氩弧焊做个不锈钢箱子,其他的以后再慢慢搞了

网友:
你这是要载8个人么?

网友:
你这是想赶上五菱车的节奏啊

网友:
我的锂电车,电池保护板或者4810电池有失效的地方。

买来时间久了,不想搞了,4810满电也走不了太远。回收佬给45,不卖!!!

恰好有三轮车不想骑了,电池4820尚可。

于是就装上两轮车,丑陋,实际很好用。

网友A:
是要把原来的非电动的改为电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把原来的非电动的改为电动的吗?

原来就是电动车,只是开得不爽,一不做二不休,就干脆改装了

网友B(2019-04-15):
你焊的架子前面已经焊死了,后面避震上下活动,车架子能行吗?

网友:
哈哈!可以带两妹子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B:
你焊的架子前面已经焊死了,后面避震上下活动,车架子能行吗?

轮子前边是活的,仔细看看

网友:
然后呢,烂尾了吗。

网友:
想法不错。电池箱准备放哪里呢?

网友:
2年多了,应该是上路被JC叔叔扣了吧

网友(2021-11-03):
这样还能上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