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负载

楼主(2019-02-16):
继续我那个吃灰电子负载,今天主要是就是想了解一下温度,我先把总结写在前面,结论就是,150瓦单管确实不敢长期使用,温度达到90度左右,120瓦66度左右就可以了,银硅脂和白硅脂感觉温度没啥变化,之所以单管感觉故障率低些,换管方便,双管要配对,即便单独运放也容易坏,同时不建议功率管用线连接多麻烦啊,随变贴几张图吧

电子负载就可以这么简单

标注说明一下

正面

背面

网友A:
这两个MOS不是运放单独控制的,直接并联还是不靠谱;试过多次容易烧MOS。

网友B:
我有个小林电子的套件装的,4管的,换大管子了,现在电流电压表还没换大电流的!

300W非常轻松!

网友C:
这板子设计的不错

网友D:
我也是买的小林家的,木有原件,买原件的钱也差不多够买套件了。

网友E:
问下,电子负载的最大测量电压是和MOS管有关吗,我想测电动车60V电池,电池最大电压大概66-68V左右,

楼主(2019-03-18):
引用 网友E:
问下,电子负载的最大测量电压是和MOS管有关吗,我想测电动车60V电池,电池最大电压大概66-68V左右, ...

是的,和管子有关,

网友F:
弱弱的问下,小林家的套件,管子是110N8F6,做好散热的话大概能到多大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林电子的套件装的,4管的,换大管子了,现在电流电压表还没换大电流的!

300W非常轻松! ...

散热器什么样的?300W时MOS温度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散热器什么样的?300W时MOS温度多少?

是使用的一个步进驱动器外壳和散热器的,温度不低的!

没有长时间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使用的一个步进驱动器外壳和散热器的,温度不低的!

没有长时间测试! ...

我现在用的是单个XBOX散热器,250W时MOS在80度左右,没敢再往上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的是单个XBOX散热器,250W时MOS在80度左右,没敢再往上调

想功率大,只是加强散热,然后MOS管下面要涂硅脂加强导热,如果突然大功率管子也受不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想功率大,只是加强散热,然后MOS管下面要涂硅脂加强导热,如果突然大功率管子也受不了的 ...

等有合适的大壳子准备用双散热器试试效果,暂时也基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