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求助:上海女表表镜哪里有卖的啊!

楼主(2019-02-16):
表友请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这类表蒙新的因尺寸原因特别难找,找到相同厚度的平面圆蒙来磨,去二手市场看看,找一块相同品相好的表都比换新表蒙便宜

网友:
剪个塑料模子去眼镜店磨一个,5分钟搞定任意形状

网友:
只有划痕还好办,用金刚石磨膏配和打磨机抛光后,效果也还可以,但4点位那道裂痕就有点尴尬了
如果不在乎成本,除了可以找人用普通的平面镜磨,现在还可以去做激光切割,做出来的弧度更像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