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为何不把孔距标识在外部醒目的地方?

楼主(2019-02-16):
我们接触一样产品,标签上往往要注明参数的。比如电子产品的额定电压电流等等。

可马桶我就没见过。不拆开就无法量孔距。网购很不方便。

网友:
几年前装修时在马云家买过,购买选项里有坑距400或300的尺寸选择,而且拍下后客服反复向你确认,没觉得不方便~连朋友家的一共买了四只!

网友:
有孔距的,新买的马桶都有标孔距,只不过是贴在外面的标签,买到家里嫌不好看,就给撕掉了

网友:
马桶的型号就是孔距

网友:
购买马桶的页面上必须标写:坑距

网友A:
孔距无所谓,买的时候卖家都会和你确认,其实最不方便的是安装时如何对准位置,如果厂家附带一张纸,上面标好下水管孔位边上标好十字线(对应的马桶底部同样有记号,这样用户只要把纸样套在下水管上,比好位置,在地板上标好记号,安装时马桶对好地板的记号放下,这样就能保证马桶、黄油圈、下水管在正确的位置,就不容易出现黄油圈密封不好的情况,同样的问题在抽油烟机、热水器安装上也有。

网友B:
6楼的你的想法太好了,反映给厂家吧,可能是一个好的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的你的想法太好了,反映给厂家吧,可能是一个好的商机

同赞。类似照片墙。方便许多啊。但是厂家默认这些安装都是外包给当地维护师傅的,排除了我们这些diy。

另外,孔距的问题,我还是不明白“卖家会反复和你确认”是什么意思?我想换马桶,房子也要住。不拆马桶,我怎么测量孔距?

可一拆,这几天就不能用马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赞。类似照片墙。方便许多啊。但是厂家默认这些安装都是外包给当地维护师傅的,排除了我们这些diy。

...

可以拆天花板,看楼上的管子。

网友:
安装马桶时,先不按密封环,把马桶放好位置,在地上马桶上画标记,再放密封环安装,按记号放置马桶,比较容易

网友C:
别扯了 只有9楼回答的靠谱
楼主是在吐槽旧马桶 不是新马桶 新马桶怎么量都量出来了.
不是装修期间, 旧马桶封在里面 你要买新的 就要知道旧马桶的坑距, 又不能把旧的拆开看, 要不这几天怎么拉屎??

所以只能拆开天花看楼上的走管. 量出来楼上的坑距估计一下 这个不保险 因为以前的建筑工人施工可能坑距有误差. 但不想揭开旧马桶只能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扯了 只有9楼回答的靠谱
楼主是在吐槽旧马桶 不是新马桶 新马桶怎么量都量出来了.
不是装修期间, 旧马 ...

是的。而且我欲换的马桶在一楼,然后还特么没有可参考楼层。。。

网友D(2019-03-22):
引用 网友C:
别扯了 只有9楼回答的靠谱
楼主是在吐槽旧马桶 不是新马桶 新马桶怎么量都量出来了.
不是装修期间, 旧马 ...

不懂别乱喷。

马桶更换,如果你稍微有点经验,就知道怎么做!

1、提前买好2个新法兰圈3-5元一个,一管玻璃胶,白色的,10-15元;
2、裁纸刀把密封胶割开,搬开马桶,放倒,测量孔距;
3、法兰圈更换成新的(用旧的也可以,不过新的保险点),旧马桶归位,暂时不打密封胶;
4、网购或者本地建材城买新马桶,这期间你继续可以在马桶上拉屎;
5、新马桶到货,拆除旧马桶,替换上去,法兰圈能用就用,如果压坏了压偏了,换第二个新的法兰!

6、如果有条件,换三室两厅两卫的房子,哈哈!

网友C(2019-05-20):
引用 网友D:
不懂别乱喷。

马桶更换,如果你稍微有点经验,就知道怎么做!

呵呵 你说的是马桶安装方法. 他只想不拆马桶就知道坑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你说的是马桶安装方法. 他只想不拆马桶就知道坑距

现在情况是,马桶外面没有标明相关的尺寸,如果不拆,怎么下单量尺寸买新马桶,不量好尺寸,买回来装不上怎么办?你来教大家一个方法怎么样?

我回答的有问题吗?买2只法兰圈,将旧马桶查下来,量好尺寸(最好拍照),再装回去,这期间根据量好的尺寸,去下单买新马桶。新马桶买回来,再安装上去,请问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孔距无所谓,买的时候卖家都会和你确认,其实最不方便的是安装时如何对准位置,如果厂家附带一张纸,上面标 ...

卧槽,一语中的!如果单独更换马桶防臭圈,完全只能凭感觉找位置。两年換了三次防臭圈,都是因为位置没对好而压坏了防臭圈产生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的你的想法太好了,反映给厂家吧,可能是一个好的商机

自己按马桶底用纸板剪一个样子,包括底孔,再把纸板放在地面,纸板底孔对准地孔,摆正纸板,沿纸板边缘画地面画线,最后马桶按画的线安装即可。

网友:
先是确认是否和邻居关系好心及邻居是否介意你家使用几天的马桶;如果邻居不方便,赶快找个最近的公共厕所。然后拆马桶。
看楼上的下水有时候不方便,比如楼房使用的是下沉式或者自已家的天花板装的比较结实,再就是看现在的这帮盖楼房的,反正盖出来也不是自已住,楼上楼下一样不一样很难保证,反正我看他们砌的墙就能想的出来这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卧槽,一语中的!如果单独更换马桶防臭圈,完全只能凭感觉找位置。两年換了三次防臭圈,都是因为位置没对 ...

国外马桶与排污管接囗有个PVC制成过渡的倒锥形接囗。我上次看B站上他们改造房子的视频中看到的。

网友:
就是这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