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ATX电源吱吱响!

楼主(2019-02-16):
下面这个长城350sd插电不短接绿黑线,高压区有吱吱响!vbs只有3.2v左右,并且12v有3v左右电压,风扇抖动!短接绿黑线电源不启动,12v还是3v左右,风扇抖动,还是吱吱响。也就是短接绿黑线和不短接绿黑线情况一致!

开盖无明显异常!

大电容测量基本完好!

控制芯片7500+339

背面灰尘多了点好在焊点都还行,无打火烧黑!

两个13009开关管,万用表量了没有短路!

次级整流管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发出的声音

圈内的10k电阻断路换了新的!现在插电仍然有吱吱响但是vbs有5v了,电源也能启动,启动后还有轻微吱吱响!

目前怀疑这个芯片,但是手头没得换!

百度查了是开关管激励不足所以吱吱响,也有说是推动大管的一对小管变质引起的,是图中圈起的两个三极管吗?
望各路大神来给我指点迷津!

网友A:
检查副电源路线上的电容,还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副电源路线上的电容,还有变压器。

电容几乎查遍了,用的电容表量的,容量都正常,没有esr表无法测量其他数据!

网友:
开关电源响一般是两种可能:一是变压器松动,二是震荡频率发生变化,进入了人耳听力范围。

网友B:
坏的电阻下面两个有胶的电阻,拆下来量量吧,估计也有问题,就是那个胶害死人。其他有胶的地方也检查检查。

网友C:
检查一下tl494_12脚相连的电解电容器 更换一下试试
耐压25v 容量100u试试看

网友:
清灰,清胶,电容用电桥测量可以看出好坏,不是电桥测量,准确度大打折扣,建议换新

网友:
这种软故障处理起来的确很棘手,以上的大侠分析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的电阻下面两个有胶的电阻,拆下来量量吧,估计也有问题,就是那个胶害死人。其他有胶的地方也检查检查。 ...

量了是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往电感和变压器上浇502,排除变压器松动.

网友:
个人认为虚焊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tl494_12脚相连的电解电容器 更换一下试试
耐压25v 容量100u试试看

谢谢你,确实是12脚的电解电容坏了,换后上电吱吱响消失了!短接绿黑线电源启动后仍有轻微啸叫,而且各路输出电压偏低,+12v只有10.6v,+5v只有4.5v,+3.3v只有2.9v,-12v只有-9.9v等等,待机时tl494的2脚电压4.8v,这个应该是偏高了吧?其他各脚电压基本正常!短接绿黑后tl494的1和2脚均为4.8v,其他各脚电压基本正常!尝试用+12带载,10.6v下降到9.6v左右!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现在各路输出电压偏低,大神来分析下!

网友D:
哈哈,我对修理一窍不通,看这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对修理一窍不通,看这电源不错

好吧,多谢帮忙顶起!

网友E:
我没有找到350SD电源的原理图。以这个作参考吧。首先检查1和2晶体管是否良好,如果没有条件的测试,最好换上一对新管。如果在故障还没有消失,再检查3和4电容容量是否变小,如果没有条件测试,换上新的。如果还不行,再检查5编号的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找到350SD电源的原理图。以这个作参考吧。首先检查1和2晶体管是否良好,如果没有条件的测试,最好换 ...

好的多谢

网友E:
还有,刚才看了拆同图片,内部很脏,要清楚干净灰尘,板子上的松香残渣用酒精清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刚才看了拆同图片,内部很脏,要清楚干净灰尘,板子上的松香残渣用酒精清洗下。 ...

板子清灰了,也用酒精洗干净了!你上面说的12345我都换了新的,故障还是一样!还有其他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清灰了,也用酒精洗干净了!你上面说的12345我都换了新的,故障还是一样!还有其他招吗? ...

接负载时,12V电压下降到9.6V,测量下高压滤波大电容电压是多少?变化大吗?开关管发热严重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