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wm电机调速 简单改造成闭环控制 低速也能大扭矩 手抓不住

楼主(2019-02-16):
业余条件下电机调速一般用调压型调速和pwm占空比调速,没有闭环控制,在低速时,稍微受力电机就停转,以前买的手动面条机用减速电机改的电动,刚开始用笔记本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带动的,后来用功放环牛带动的,初级市电用可控硅调速,效果都不理想,调好转速,面一放进去压转速就急剧下降,

如果要闭环控制,电机要加装测速装置,但是我的减速电机实在没地方加装测速装置,很早就对TL431这个元件很感兴趣,感觉它可以当做一个运放用,经过几天试验,用TL431检测电机的反电动势来闭环控制电机效果很好,电机完全不用改装测速装置
下面图中的那个电容很关键,经过反复试验,容量越大,电机在负载变大,转速下降时电路自动调节pwm上升的幅度越大,电机抖动越大,比如调节电机5%转速,用4.7uf电容,当堵转时,转速比会线性上升到50%以上来冲破堵转,电机转速上升到调速的5%时,转速比线性恢复到5%

这个电容选的太大的话,电机闭环控制力度太大,会犹如拖拉机一般突突突的调速,但是扭力会大,可以选小一点的,电机运行平稳,扭力会变小,不过再怎么小也比非闭环控制的大的多,我选的4.7uf电容,图中的这个小电机以最低速度运转,手本抓不住,强行抓会把手指皮磨的烫伤。

旁边的模块是lm317降压可调,替换原来的7812,使调速器可以接40V以下的电压输入。

下面视频是非闭环调速试验,电机低速运转时,手指轻松捏停电机,电流很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2NDYwOTU4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0fb257e8305503338ff7279b9fec7ada2
下面的视频是闭环控制试验,只要电机在转,无论哪次我都没有捏停电机,力矩太大了,手烫呀!想要堵转,电流上升很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2NDMzNjYxN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8cc2efb6ab1653158d7249d51b7da9277

网友:
谢谢分享,构思巧妙,简单实用,扔块砖头鼓励下。
以前的磁带收录机电机,也是利用电机的反电动势来稳定转速的,内部线路就相当于一个稳压电源原理,转速低,就升高电压,转速高就降低电压。

网友:
想法很不错,应该算是恒速控制,应该也得考虑电机的特性
似乎这种调速方式,用串励电机不错

网友:
图中有些元件不知道型号

网友:
效果明显就是声音有点难听。

网友:
其实就是恒定扭矩输出 用一个恒流限压的电源电路就能实现了

网友:
不错,求成品电路,很实用

网友:
能给个全部电路图吗?

网友:
这电路有意思,先做个标记

楼主:
怎么回事,这个帖子是第一次发的,存在了两分钟就在论坛消失了一整天,现在又冒出来了,我的另一个帖子昨天刚发出来,这个失踪的帖子又冒出来了

楼主:
以下完整电路由坛友@aec兄台画出来了他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电容反了吧

网友A:
请教一下,绿板上的可调电位器三个焊点与加板上的电路什么地方联接?图上没体现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绿板上的可调电位器三个焊点与加板上的电路什么地方联接?图上没体现出来。 ...

那三个焊点分别与那两个三极管推挽电路连接,上面有图啊,图中那两个电容接反了要调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三个焊点分别与那两个三极管推挽电路连接,上面有图啊,图中那两个电容接反了要调过来。 ...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
用常见的恒流恒压电源模块能起到相同的效果吗?

网友:
正好用得上,盖章备用

网友(2020-04-27):
我也打算做一个看下

网友:
有成品吗,想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