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古老的计算器,卡西欧CASIO fx-350ES

楼主(2019-02-16):
电池烂了,拆开换个
这是换好后的效果

整体

拆开里面很工整,电池仓弹簧都没有生锈,镀镍非常好

pcb

这个牛屎很漂亮

液晶屏后面粘了一块铝片,增强液晶强度

铝片挺厚的

硅胶垫

按键也是导电油的,不是很爽,但是便宜

按键别搞散了,装起来麻烦

后壳

换上一个南孚

到此,完事

多谢观赏

网友:
好圆的牛屎啊漂亮

网友:
当年看同学用点阵屏幕的计算器 口水一地

网友:
谢谢分享,牛屎又大又圆又光亮,必须好评。这计算器我也有一只,挺好用的。

网友:
好圆的牛屎啊 +1

网友:
这种好像可以编程计算

网友:
复杂的计算器玩不转呀!

网友:
牛屎明明不圆,画了两个圈假装很圆。不值钱了,我上次一个350好像是15卖的,82挂10块几个月才卖出去。。。

网友:
居然只需要一颗5号电池,少见。

网友:
看着好高级

网友:
岛国的斑马纸质量好?

网友:
用上牛屎的不算太古老吧,我也有台差不多样子的卡西欧,里面全硬封芯片的。

网友:
正宗卡西欧!

网友:
单位一个,想再买,买不到了

网友:
这个其实也不算古老,前年还买了一个这个型号的新机呢,至少市面上还是有售的

网友:
古老的精湛工艺 做出牛屎也是又圆又亮

网友:
这个没多老,跟fx82差不多,卡西欧计算机大多是中山产的。

网友:
好圆的牛屎啊漂亮,我有个国产的差不多的计算器,小纽扣电池,昨天拆开了,是因为显示不全,貌似电压太低了一点,两个电池轻微漏液,手上只有垃圾半球电池,装上去就好了,那电池没有仔细研究,竟然是21年前的电池,虽然没怎么高强度使用,但是电池能撑这么久,也算是不错了。

网友:
这个不能编程,功能跟92差不多,只是点阵屏能自然公式

网友:
改天拆下我的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