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换一个罗技G100微动

楼主(2019-02-16):
换一个罗技G100微动

网友:
这个见得很多,没想到有个大芯片,还有个晶振,以为是光板呢,,

网友A:
我单位里的dell的鼠标,我拆下来修过3次,第4次修不好。每次只是拿下来把簧片弄弄直就好了

网友:
如假包换的罗技G100,别看电路板简单,性能很不错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里的dell的鼠标,我拆下来修过3次,第4次修不好。每次只是拿下来把簧片弄弄直就好了 ...

时间长了。疲劳了,需要换新的才是根本性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