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对改善数字万用表频率特性的方法的验证

楼主(2019-02-16):
一本老书上的资料

似乎还不错啊,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测交流信号电压,频率大于
1Khz,结果就有很大误差了,用这个还能将就测量

看看模拟电路的仿真结果

电压是一个逐渐升高的过程

测量需要一个时间,不能马上出结果,
R2代表万用表内阻,C2越大稳定时间越长,但是越稳定

不同类型的整流管对输出也有影响
简单说,压降越低的输出电压越高
这是肖特基

不同频率的信号对输出结果也有一定影响
这里输入信号2v有效值,输出才1.8v左右,达不到理论上的数值2v直流电压
我不知道书上写的作者实验过没有,反正仿真结果是不一致的
这个还需要调节电阻R1来校正才行

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仿真也不如无仿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空,有条件时实验一下,哈哈

网友A:
以为周末就不用搬砖了?奸人同学,上午吃饭前把二楼的那堆砖头搬到七楼去。
这个高频探头,没有仪器校准,只能玩玩而已。如果想提高万用表的频率响应,可以把内部运放构成的整流器换成高速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周末就不用搬砖了?奸人同学,上午吃饭前把二楼的那堆砖头搬到七楼去。
这个高频探头 ...

哈哈,一天不搬砖,胳膊就发酸!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改善的是万用表频率档的频率特性,打开才明白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呀。

网友B:
改啥呢,0660方案理论最大可测99.99MHz,够了不?福仪76、特安斯8304、还有哪啥的表(好几个型号都是一个主板)就标称100MHz,有评测,几十M没压力 只有UT这些缺德厂家才用10M、30M,想看高您加钱....对了,特安斯8304才45包邮,0660硬芯,性价比无敌,我的在路上了,除了颜值有点低,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啥呢,0660方案理论最大可测99.99MHz,够了不?福仪76、特安斯8304、还有哪啥的表(好几个型号都是一个主 ...

你说的是什么,交流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什么,交流电压吗?

你不是要测频率吗,交直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要测频率吗,交直流都可以

不是频率是交流电压

网友:
又在搞科研了,等你出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啥呢,0660方案理论最大可测99.99MHz,够了不?福仪76、特安斯8304、还有哪啥的表(好几个型号都是一个主 ...

楼主是说万用表的交流档频率响应,你倒好,直接频率档了,砖搬多了头昏眼花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频率是交流电压

哦,感觉我61E够用了,几十KHz交流能准个七七八八量个开关电源足够了,再高就得上波了万用表用处就不大了。探头是一个因数,算法也很重要。

网友(2022-07-08):
引用 网友B:
改啥呢,0660方案理论最大可测99.99MHz,够了不?福仪76、特安斯8304、还有哪啥的表(好几个型号都是一个主 ...

100M?交流电压的频率特性,不是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