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如何从网络监控摄像头里提取模拟信号用作汽车前行车摄像头?

楼主(2019-02-16):
朋友给我一个海康威视的高清网络监控摄像头,请问,如何从这个摄像头里提取模拟信号用在汽车上,我拆开看了,摄像头好像是12v供电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这个高清的摄像头拍摄画面清晰度能不错吧。

网友A:
拆开摄像头看看,板子上有没有视频输出

网友B:
买个网络转同轴的转换器,或者直接用平板接OTG使用

网友C:
海康可能就有AV信号输出,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摄像头看看,板子上有没有视频输出

拆开看过,没有视频输出,就是网线,接口。也有可能我没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康可能就有AV信号输出,你仔细看看。

可能有的有,我这个只有网线接口,有可能我没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网络转同轴的转换器,或者直接用平板接OTG使用

谢谢您的指点,我看了,马家真有这转换器的。

网友D:
再配个网络录像机,行车记录清晰度可以秒中级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配个网络录像机,行车记录清晰度可以秒中级车了....

是海康的200w高清网络球机,看镜头挺大的,但看到运动相机的1600w像素参数后,有点泄气了。

网友:
顶起来,能不能走上人生巅峰就看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海康的200w高清网络球机,看镜头挺大的,但看到运动相机的1600w像素参数后,有点泄气了。 ...

运动相机是不错的选择